咨询一下,LGT的仿真器在WIN8下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25):
如题,我搞了两天,也没搞定,在AVR studio 6中,找不到JTAGICE mkII。但在计算机硬件中,可以找到jungo ,下面有一个JTAGICE mkII。

网友A:
没有在WIN8上测试过, 估计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很有可能和AVR Studio对WIN8的支持有关。

我们先安装WIN8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在WIN8上测试过, 估计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很有可能和AVR Studio对WIN8的支持有关。

我们先安装WIN8 ...

谢谢,这服务,没的说,更坚定了改用LGT的信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服务,没的说,更坚定了改用LGT的信心。

SWDICE_mkII目前只能支持到AS 6.0 build 1843和build 1996, 先确定调试器已经更新了对应的固件。

1. Windows 8下下使用AS 6.0,首先是有个驱动认证的问题,如果你在Jungo下看到JTAGICE_mkII,
    说明驱动程序工作正常了。 可能安装认证就不用操作,下面是认证的步骤:
     C:\windows\inf\Atmelinf.cat,  在这个文件右键->属性,选择[数字认证], 选Atmel Norway, 然后点[细节/Details],
     然后点[查看认证/View Certificate], 然后[安装认证.../Install Certificate...], 存储位置选[Local Machine], 然后都是默认,完成安装。

    认证信息安装完成后,需要重新Update驱动。

2. 驱动正常之后, 就是avrdbg这个启动的问题, 下面是ATMEL给的做法:
      C:\Program Files (x86)\Atmel\Atmel Studio 6.0\avrdbg
      将这个目录下所有的DLL文件,复制到同目录下的codeCache文件夹下面。

先试试上面的步骤,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另外, AS6.1更新支持了WIN8,但SWDICE_mkII目前还不能支持AS6.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DICE_mkII目前只能支持到AS 6.0 build 1843和build 1996, 先确定调试器已经更新了对应的固件。

1. Win ...

····额····顺便再问一下WIN8.1下怎么搞?  我按照你的方法,JTAGICE MKII还是黄色感叹号,update驱动的时候 是浏览到AVR Jungo USB安装目录下吗? 但是系统提示在该目录下找不到驱动文件····
我用Windows自动搜索驱动,最后显示找到了驱动软件,但是在安装时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顺便再问一下WIN8.1下怎么搞?  我按照你的方法,JTAGICE MKII还是黄色感叹号,update ...

我前几天安装了win8.1 64位,什么都不好用,只好改为8.0的32位了。可能还是系统太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几天安装了win8.1 64位,什么都不好用,只好改为8.0的32位了。可能还是系统太新了。 ...

还好吧   现在直接用虚拟机来做下载了···有点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