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写一个乘法器用数码管显示编译出现错误,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3-12-25):
ERROR:Xst:867 - "MUL.v" line 44: Operator / is only supported when the second operand is a power of 2.
源程序如下:用ise编辑器写的。
module MUL(clk,A,B,dataout,en);

input clk;
input [3:0] A,B;
output[7:0] dataout;
output[7:0] en;//位线
reg[7:0] dataout;//数据输出段线
wire[3:0] A,B;
reg[7:0] en;
reg [7:0] datin;

reg[15:0] cnt_scan;//扫描频率计数器
reg[3:0] dataout_buf;
reg[3:0] baiwei;  //百位
reg[3:0] shiwei;  //十位
reg[3:0] gewei;   //个位

always@(A or B)
begin
        datin = A*B;
end
always@(datin)
begin
        baiwei = datin/(8'd100);
        shiwei = (datin%(8'd100))/(8'd10);
        gewei = datin%(8'd10);
end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cnt_scan<=cnt_scan+1;

end

always @(cnt_scan)
begin
   case(cnt_scan[15:14])
       2'b00 :
          en = 8'b0111_1111;   //百位显示位线
       2'b01 :
          en = 8'b1011_1111;   //十位显示位线
       2'b10 :
          en = 8'b1101_1111;   //个位显示位线
       default :
          en = 8'b1111_1111;
    endcase
end

always@(en) //对应位线给出各段数据
begin
    case(en)
        8'b0111_1111:
            dataout_buf=4'd1;
        8'b1011_1111:
            dataout_buf=4'd2;
        8'b1101_1111:
            dataout_buf=4'd3;

        default:
            dataout_buf=1;
     endcase
end

always@(dataout_buf)
begin
    case(dataout_buf)
        4'd1:
            dataout = baiwei;
        4'd2:
            dataout= shiwei;
        4'd3:
            dataout= gewei;
        default:
                        dataout = 8'b0000_0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除法编译器不支持吧!

网友:
我也是刚学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法编译器不支持吧!

是的,我后来弄明白了,还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