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编译后,下载时出现文件过大?

楼主(2013-12-25):
一个朋友刚学单片机,写了个小程序,编译后code=970,可是打开isp下载软件时提示文件过大,单片机形号是stc11f02e,我又不在他身边,大伙估计是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
附件上传了编译好的提示过大的hex文件

楼主:
这是下载时的图片

网友A:
STC11F02E  2K ,超大小了,程序是2850个字节了。使劲一点减缩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1F02E  2K ,超大小了,程序是2850个字节了。使劲一点减缩程序

不是,生成的HEX  code=940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编译时选择芯片型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编译时选择芯片型号不对?

在我这儿是好的,发整个工程给他,他只要修改一个数,重新编译,就显示文件过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这儿是好的,发整个工程给他,他只要修改一个数,重新编译,就显示文件过夫 ...

那应该就是编译器问题.
检查一下对方使用的编译器,是不是没有破解好?

网友:
编译器没有注册,是试用版模式,所以编译器把代码定位在了2K之后,而你这颗单片机本身只有2K的Flash,所以就超出了。
通常情况下,hex文件是bin文件的2倍多点大小看,但如果遇到这种编译器定位代码的情况,hex文件可能比bin文件还小,用hex2bin转换后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试用版本的是有代码限制的,但是是在编译的时候如果超过了最大代码量,会提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