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VR studio中,多个c文件和多个h文件函数的声明

楼主(2013-12-25):
在AVR studio中多个.c文件和多个.h文件函数的调用和变量的共用是一个方法吗?
已经知道变量是在.h中申明,再加extern 关键字    .c中定义。其它地方用变量时include“...h”就可以
但是调用子函数的时候,这样子操作提示语法错误,主函数.0连接错误?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AVR studio 那个版本? 头文件 路径 关联了吗?

网友:
楼上正解,6.0以上需要关联路径了,尤其是不在一个文件夹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AVR studio 那个版本? 头文件 路径 关联了吗?

AVR studio4.16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AVR studio 那个版本? 头文件 路径 关联了吗?

见下图:
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见下图:
提示错误

把extern去掉也还是错误

不知到用法和变量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extern去掉也还是错误

不知到用法和变量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也像变量那样在.h中声明,.c中定义。用到时#include“.....h”

网友A:
4 在配置里 也要配置下 头文件 路径  ·····  我现在用6.1 的  没4 的没法给你 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在配置里 也要配置下 头文件 路径  ·····  我现在用6.1 的  没4 的没法给你 截图了···· ...

请大虾大概通过哪个菜单配置给说一下,谢谢!版本不一样,大概用法差不多。请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5以下 跟 5以上 是完全不同 的风格·············  http://www.cnblogs.com/xzwj/ 这里有5.1的配置方法·······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坛友的支持,在多个.c和多个.h文件当中,有关全局变量的调用和声明,这个很容易搞错!
参考http://blog.163.com/dreamatic_al ... 45420128153424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