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笔记本维修的进来一下,探讨一下这个笔记本的怪问题

楼主(2013-12-25):
笔记本型号:acer 4738G

出现的问题:每天第一次都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后不管使用多久都很正常。但一关机或者待机后就再也开不了机了(开机后重启是没问题的)。关机后怎么按电源键都没反应了。拔掉电源和电池再重新插上都不行。只有拔掉电池和电源完全断电后再重新接上电池。再等几个小时后又可以开机了。

个人判断:除了主板外的硬件都是好的。就是主板坏了。但是绝不是电源按键坏。应该是某个电源芯片在正常关机或者待机后再也不能正常触发开机。

大家有没遇到这种相关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个人不喜欢拿去维修。听说修一次都要几佰。还不如买一个二手的。

网友:
不懂笔记本维修,但觉得是电源管理片或与电源开关有关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朋友有台一样型号的,现在也是电源部分有点问题,经常正常使用情况下突然自动关机重启,已经排除了温度和硬盘的问题,很是奇怪

网友:
我认为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的笔记本一个问题是,每天第一次开机,进到windows界面的时候,必然黑屏关机,然后再按开机键开机才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只有重启才能正常关机。如果点关机电源灯一直在亮,我的电脑是三星rc420

楼主:
看来只有换主板了。感觉一般没人有这么多时间去研究维修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电脑的后备电池(小锂电子)坏就出这个问题。看电压对不对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