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N沟道MOSFET驱动半导体制冷片电路

楼主(2013-12-26):
PWM控制N沟道MOSFET驱动半导体制冷片电路
PWM采用STM32单片机TIM3产生,2KHZ,实际测量负载两端波形良好,但MOSFET有发热现象。MOSFET采用NTP125NO2R
那位大侠能给分析下原因,不胜感激。

制冷片电流8A左右。

网友A:
1.降低PWM频率
2.减小MOS管门极的上升、下降时间:
  R19、R23短接、减小R24,或加推挽驱动(如MIC4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降低PWM频率
2.减小MOS管门极的上升、下降时间:
  R19、R23短接、减小R24,或加推挽驱动(如MIC4420) ...

非常感谢,我吧R19,R23短接,R24换成102,上升沿由10US降为6US,下降沿由20US降为6US,但MOS还是有些发烫

网友B:
最近帮一个做半导体空调的公司做控制器 ,他们说用pwm控制的话本来5~6年的寿命会变成1~2年的

网友C:
驱动电流不够 你应该测试MOS G极的波形 还的测试D极的波形 是否有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流不够 你应该测试MOS G极的波形 还的测试D极的波形 是否有脉冲

D级的波形侧着还是不错的

G级原来R24为1K测得的波形

改为510欧测得的波形

下面是直接测量负载得到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帮一个做半导体空调的公司做控制器 ,他们说用pwm控制的话本来5~6年的寿命会变成1~2年的 ...

我也咨询过一些厂家,确实是说利用PWM开关控制半导体制冷片会影响其使用寿命。他们建议开关速度大于2秒。
单有的国外文献说可以
http://www.sensorsmag.com/electr ... electric-cooler-993

不知道您是怎么实现的,我现在也是用在一个需要恒温的场合,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你的MOS管  型号 俺搜不到任何信息,还有你的发热 有严重。

网友D:
至少需要个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需要个续流二极管吧?

这个不是感性元件,应该不用吧

网友E:
用过TI的DRV591:http://www.ti.com.cn/product/cn/ ... Alternative_Devices
看看适合你不。这个也是PWM的,不过实际加在TEC上的还是直流,PWM出来用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OS管  型号 俺搜不到任何信息,还有你的发热 有严重。

http://www.onsemi.cn/PowerSolutions/product.do?id=NTX110N02R

网友D:
我认为即使是阻性负载,也加个好点。电线接线也有电感成分。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即使是阻性负载,也加个好点。电线接线也有电感成分。安全第一。

您指的续流二极管加在哪?这个MOSFET内部其实有反向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TI的DRV591:http://www.ti.com.cn/product/cn/drv591&lpos=Middle_Container&lid=Alternative_Devices ...

谢谢,我看这个芯片的资料了,他需要的外围电路挺多的,并且需要两个功率电感。我的线路板空间太有限了,并且是两片并联用的

网友:
DC/DC同步降压,效率就没问题了,寿命也不影响了……因为输出的是恒流

网友E:
发个我画过的DRV591的布线截图,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布线可以参考。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把电感放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我画过的DRV591的布线截图,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布线可以参考。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把电感放另一面。 ...

嗯,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发热量大,可以考虑更换MOS,或者并联MOS管,我做空调调速模块的,公司德国总部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并联两个mos。

楼主:
感谢大家对先前硬件的改进帮助,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443-1-1.html
收益匪浅,最终方案还是将软件PID部分进行了修改,使用定时器开启8S周期的PWM波,最低每2S一个开关
周期。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43-1-1.html

网友(2014-03-09):
发热二个原因:
1:电流大,内阻产生热能就大,可以考虑并二个管子使用
2:驱动电压低,导致管子内阻大,可以考虑最大的驱动电压

网友(2014-07-08):
改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譬如STP3055L2(UGSth=0.7V,IGS=18A),可直接接到STM32引脚上

网友(2014-11-04):
引用 网友E:
发个我画过的DRV591的布线截图,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布线可以参考。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把电感放另一面。 ...

有没有能经过更大电流的和这个芯片类似的芯片呢?

网友(2015-03-25):
PWM到底会不会影响制冷片的寿命啊!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E:
发个我画过的DRV591的布线截图,我感觉这东西挺好的,布线可以参考。空间有限的话可以考虑把电感放另一面。 ...

您好,你这个LC的参数,pwm频率是多少KHz的?

网友(2016-03-19):
并联使用mos管控制比较麻烦把

网友:
硬开关固有开关损坏,再就是你驱动电路设计一般虽说驱动频率不大,但是上升下降速度还是慢了。

网友(2017-10-18):
我们 一直都是  整成 直流 再驱动

网友(2019-05-17):
PWM开关控制半导体制冷片会影响其使用寿命

可以调整12V电源电压,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