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0读写时序是怎样的

楼主(2013-12-26):
正在写一个cs5530的读写程序,总是感觉时序不对,读出来的东西总是FFFFFFFF,希望用过的大哥们指导指导,有源程序更佳,我已经在网上搜了两个,但是还是觉得不对。
请问CS5530的时序是怎样的?

网友:
__inline static uint32_t GetADCSampleValue(CS5513C channel)
{
    uint8_t count = 0;
    uint32_t value = 0;
    for (count = 0;count < 24;count++)
    {
        SetSck[channel]();
        value <<= 1;
        value |= (uint32_t)ReadSda[channel]();
        ResetSck[channel]();
    }
    return value;
}

楼主:
是CS5530啊,还有初始化以及一些寄存器设置

楼主:
CS5530的片选择控制线/CS能固定接低电平(即接地)吗?如果能,配置、读写程序要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