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如何去除干扰

楼主(2013-12-26):
小的
用示波器监控发现串口发出的数据正常,用TTL转串口 在电脑上发现数据完全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除?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A:
起来先,等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人给你解答吧。没遇到过不瞎说。。。咦,我是二楼?

楼主:
您是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来先,等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人给你解答吧。没遇到过不瞎说。。。咦,我是二楼? ...

您是一楼

网友:
起来说话, 先上图啊? 你说这些有啥用. 我哪知道你到底什么干扰? 你怎么知道是干扰不是电路没搞对, 幅度有问题? 发个55AA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平身,无图无真相。。。。

网友:
TTL正常,电脑(RS232)不正常--查电脑波特率等的设置、电平转换芯片正常不?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哪里正常哪里不正常。信号流向是单片机TTL→TTL-232→PC?其中单片机侧正常,PC侧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哪里正常哪里不正常。信号流向是单片机TTL→TTL-232→PC?其中单片机侧正常,PC侧不正常? ...

对呀 对呀

网友:
有点晕,躺会儿先

网友:
两边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
1.怎么确定TTL侧就是对的呢?抓波形读高低电平?
2.PC侧怎么个不对法,有没有规律?两边波特率对不对?n、8、1设置对了吗,HEX、字符串选对没有?
3.没有头绪的话完全可以用示波器直接采集232电平,跟TTL比对一下就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该不会是GND没接吧.

网友:
楼主没必要那么激动吧,,,,

用示波器监控发现串口发出的数据正常,你说的这个正常是指波形正常还是说你的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数据是正常的啊?

吧你的TTL转232TX 和 TX 短接一起,在PC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看有梅雨返回就知道了

网友:
LZ说详细点啊

网友:
是不是用的usb转串口?是不是用这个小模块供电的?是不是负载太大了?把你的下面那部分单独供电,你看看是不是正常了!?当然看看自发自收能不能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单片机的管脚上穿了一个大的电阻 电压拖不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