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刚上手 谈心情

楼主(2013-12-26):
TI号称学会10接口函数就能用好CC2530的ZIGBEE协议栈,求问是哪10个函数!

网友:
查找手册?

网友A:
应该指的是Simple API,不过实际用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越深入问题越多!

网友:
想要多一点了解,不那麽容易!!很复杂!@@

网友:
最近也在学,发现想实际做项目要了解很多...很多..... 10个函数估计就1对1收发吧,这个难度在组网没感觉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指的是Simple API,不过实际用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越深入问题越多!

对的,我觉得也是这个…
但是 对与一般应用项目来说掌握几个函数都可以搞定了…
向 消息发送函数(广播、单播、组播)、启动/关闭超时定时器、获取父节点地址……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理解z-stack的运行机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