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某个速度段噪声和震动特别大

楼主(2013-12-26):
步进电机作加减速处理了,就是某个速度段噪声特别大,偏离这个速度段效果还好,是不是这个速度刚好是共振的原因??
怎么解决呢?电流衰减怎么控制好,什么时候该慢衰减?什么时候该快速衰减?

网友A:
不进电机共振,软件上唯一能改善方法就是在这个速度段降低驱动电流~~电机共振是世界性的问题,你和我都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只有降低~避开~~

网友B: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避孕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进电机共振,软件上唯一能改善方法就是在这个速度段降低驱动电流~~电机共振是世界性的问题,你和我都是无 ...

看过你以前的一个帖子,说低速要低电流,高速大电流;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我怎么觉得是低速大电流,高速小电流,电流衰减请问你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有避孕药了吧?

这两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还有电感量越大的电机越容易发生震动~~空载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堵转~~发生堵转的时候如果你是空载情况下,电机直接会堵死,如果带有大惯量的负载的话,电机虽然不会堵死,但是如果机械结构不好~~一样会出现很大的噪音(特别是皮带传动的装置~~因为皮带有弹性,震动就会有声音,就像你弹吉他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感量越大的电机越容易发生震动~~空载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堵转~~发生堵转的时候如果你是空载情况下,电机 ...

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应该是电流衰减没控制好,你的电流衰减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A:
你所描述的确实是电机共振引起的,你可以改用快衰试试,噪音也会变小,往上说那些什么低速慢衰高速快帅,效果才好,我感觉也未必,我一直用快帅,低速高速效果都很好,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你首先吧噪音大的速度段测出来,然后将这段速度的驱动电流降低,效果绝对很明显!!噪音绝对变小!

网友A:
但是不能无限制的降低,考虑负载,以不失步为准,尽量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描述的确实是电机共振引起的,你可以改用快衰试试,噪音也会变小,往上说那些什么低速慢衰高速快帅,效 ...

谢谢!你是电机所有的过程都用快衰??我以前试过,好像效果也不理想
我打算按下面的方法来处理,看看效果怎么样

你觉得高速时减少电流,还是增大电流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能无限制的降低,考虑负载,以不失步为准,尽量降低,,

细分运行的时候,怎么把电流减小?电流波形是一个正弦波,怎么处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分运行的时候,怎么把电流减小?电流波形是一个正弦波,怎么处理好? ...

控制正弦波的最大峰值~~我在其他帖子说过~~你可以去看看~~~不管你是用何种驱动器,最终表达出来的正弦波是按倍速缩小过的(就是用示波器看,正弦波波峰变矮了~~)~~~但是细分数是没变的~~

网友A:
整个电机加速过程,按照速度段,电流要连续的渐变的变化~~~就像细分一样,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从0逼近1~~~所以就像细分一样,细分越小,表达到波形就是阶梯数越少,电机就越震动~~所以你在变电流的时候,也要将电流的变化率防小点~~~比如你从0HZ---1000HZ(按整步算就是一秒钟1000个整步,两项电机,1000 * 1.8 / 360 * 60 = 300RPM),可以这样变化电流,0HZ--100HZ  ----- 0.1%最大电流   101HZ--200HZ-----0.2%最大电流。。。。一次类推,直到100%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正弦波的最大峰值~~我在其他帖子说过~~你可以去看看~~~不管你是用何种驱动器,最终表达出来的正弦波 ...

有点明白了,那不是要多做几个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电机加速过程,按照速度段,电流要连续的渐变的变化~~~就像细分一样,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从0逼近1~~~所 ...

谢谢!你还在做舞台灯吗?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那不是要多做几个表了!?

因为会有大量浮点运算,或者乘除法,如果你的CPU处理速度快的话,不需要~~~CPU慢的,可以做成表~~我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控制两项电机的~~从噪音方面,秒杀了很多国内用三相电机做的~~当然速度也不比他们慢~~我感觉噪音方面除了跟装载电机的结构,电机,驱动器等因素外,软件上控制电流也很有帮助~~~

网友C:
阶梯波的幅度越大,电流越大
还有个混合衰减可以考虑,不过编程方案要实现混合衰减有相当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会有大量浮点运算,或者乘除法,如果你的CPU处理速度快的话,不需要~~~CPU慢的,可以做成表~~ ...

我打算转8个电机,所以只能多做表了,但是我想作一个最大电流的表,然后其它速度段就相应的系数,
取整,这样是不是可以既不用做表,运算也相对复杂,就不知道还是不是相对较好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阶梯波的幅度越大,电流越大
还有个混合衰减可以考虑,不过编程方案要实现混合衰减有相当难度 ...

能说一下你是怎么控制衰减的吗?

网友D:
关注一下,不知道LZ能否上传测试代码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一下,不知道LZ能否上传测试代码给学习一下?

呵呵!没做好,怕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会有大量浮点运算,或者乘除法,如果你的CPU处理速度快的话,不需要~~~CPU慢的,可以做成表~~我用的 ...

细分波形是不是应该这么处理?我打算用最大电流的1/2、1/4来处理,这样可以用移位运算,不用除法,也不用做那么大的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分波形是不是应该这么处理?我打算用最大电流的1/2、1/4来处理,这样可以用移位运算,不用除法,也不用 ...

波形变化率不要太大~~~我上面已经说了~~波形变化率太大~~会像细分一样,,细分越少(阶梯越少,类似于电流突变很厉害~~),电机就会越震动~~~类似,电流突然变化太大~~也会导致电机“哒哒”的响~~~而且严重会导致失步~应该是:连续的,渐变的,变化~~低速低电流,连续的,渐变的,到高速大电流,这样做,低速才平滑不震动,高速大电流才有力气~~中间共振区电流可控~~一切以实际出来的效果为准~~~效果怎么好,你怎么调~~~我说的也不一定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变化率不要太大~~~我上面已经说了~~波形变化率太大~~会像细分一样,,细分越少(阶梯越少,类似于电 ...

好的,那你的衰减就不管了,都是默认快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变化率不要太大~~~我上面已经说了~~波形变化率太大~~会像细分一样,,细分越少(阶梯越少,类似于电 ...

非常感谢!都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你的衰减就不管了,都是默认快衰减?

我开了慢衰,我的电机就会震动很厉害~~~整个过程~~快衰就很好很好~~~~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了慢衰,我的电机就会震动很厉害~~~整个过程~~快衰就很好很好~~~~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 ...

你们一般用什么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了慢衰,我的电机就会震动很厉害~~~整个过程~~快衰就很好很好~~~~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 ...

按你的方式改了一下,我也全部默认都是快衰减,全过程的震动倒是小了很多,但是纹波变大导致噪音明显变大,
跟你请教了这么多,大概的思路我有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了慢衰,我的电机就会震动很厉害~~~整个过程~~快衰就很好很好~~~~一切以实际效果为准~~~ ...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快衰减的时候震动很小很轻,但是由于快衰减纹波比较大,所以电机声音感觉很大?
慢衰减震动比较大,但是由于纹波小,所以基本上没什么声音?不知道你怎么办的?

网友(2017-06-05):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是电机所有的过程都用快衰??我以前试过,好像效果也不理想
我打算按下面的方法来处理,看看效 ...

请问这是用的什么示波器,竟然测的电机线的波形没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