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和3.3V芯片SPI通信,求推荐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2013-12-26):
单片机是ATmega64,使用5V供电,和一个3.3V供电的芯片进行SPI通信,查看手册发现直接连接会有风险。
请推荐一款电平转换芯片,转换要求为三个5V->3.3V IO; 一个3.3V->5V IO,(即SPI的四条线)
或者单个IO 3.3V->5V,有没有速度比较快的电路。

楼主:
美女镇楼,求解答~

网友:
加1k限流电阻

网友:
atmega64 3.3V供电不就解决了= =。。。功耗还低点。

楼主:
限流是5V->3.3V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907354-1-1.html看这里,问之前建议搜索一下

网友:
简单的限流电阻,稍微复杂的OC门驱动

网友:
加四个三极管驱动不就行了,想可靠的话就用专用芯片

网友:
3.3~5我用74HC573的,可能还有更好的芯片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吧

网友A:
在做GPS定位器方案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做GPS定位器方案么 ?

GPS模块不需要电平转换,兼容的。

网友:
电阻\74245\8550 8050

网友:
AMS1117-3.3V级M64供电

网友:
用AMS1117交换式电源 5V至3.3V线性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