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控mcu只有8K内存,够么

楼主(2013-12-26):
如题,我选择的mcu只有8K内存,移植KK,MWC等飞控程序,这么小的内存够么?

网友:
你使用的什么mcu啊

楼主:
stm32w108
zigbee的

楼主:
正在犹豫用zigbee还是用wifi呢,有经验的同志来说一下啊。8k内存够的话就打算用zigbee了。

网友:
用Wifi用蓝牙的目的主要是可以用手机控制。 不然搞个zigbee还不如24l01来的简单。

楼主:
但是对于我来说,zigbee通信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省电的,而且可以做的很小。我打算做mini四轴

网友A:
8K程序,开玩笑吧,用C最精简也要16K。如果用汇编去写,8K可能是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K程序,开玩笑吧,用C最精简也要16K。如果用汇编去写,8K可能是够的。

楼主说的是 RAM 不是 ROM

飞控核心工作是 读取传感器数据,计算姿态,反馈给电机。每秒重复上百次这种工作,但是要保存的状态数据很少,所以内存使用并不多

楼主:
但是飞控核心里面会有涉及到一些算法,不知道会不会耗内存啊。不过不管怎样,我的zigbee板子已经快画好了,呵呵。

网友B:
肯定够的 stm8可以飞起来 M0内核单片机的也可以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够的 stm8可以飞起来 M0内核单片机的也可以飞起来

谢谢前辈。更加坚定了我用zigbee做主控的信心,哈哈。

网友:
你要知道,以前的飞控,用的可是M8........

网友:
楼主,勇气号火星车CPU是20M主频,128M内存。。。
8KRAM已经很多了。看KK用的MEGA168是多少内存?1KRAM!

网友:
8K 只是CPU的内存,zigbee协议栈也占用不少吧,你要确定下留给应用的有多少可用内存,这个才是关键哦

网友:
不要申请太多空间应该用不了多少ram

楼主:
谢谢大家,我当时是先看了一下kk飞控用的mcu才想尝试8k内存的。看到好多用的stm32的都是大内存,又有点犹豫了。今天我的四轴已经出炉了,上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