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文档: LGT8F08A系列开发指南与问题总汇!

楼主(2013-12-26):
文档首先描述了08A的开发平台搭建,调试以及烧写等问题,
然后总结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方法;

对于正在使用08A以及计划采用08A的用户,这篇文档能够避免出错。

下面是文档涉及到的内容:

LGT8F08A 功能简介
LGT8F08A 开发平台的搭建与使用(AVRStudio 4.18 + SWDICE_mkII)
LGT8F08A BSP/SDK的使用
LGT8F08A 已知BUG和避免的方法
LGT8F08A ADC相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LGT8F08A 调试器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LGT8F08A 时钟管理和低功耗设计

LGT8F08A - SOP8封装芯片的应用开发
   - SOP8 封装概述
   - SOP8 供电与低功耗设计
   - SOP8 ISP/SWD接口设计
   - SOP8 I/O配置示例

最后一章节对于使用SOP8封装的用户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
赞,保存备查。

楼主:
顶置后发现位置不对, 后悔了,怎么没有取消顶置的选项啊!

网友:
顶起,技术支持越来越细致了。。。

网友:
支持一个。建议更新到官网~

网友A:
关于ES版本切换到外部晶振后复位掉时钟的问题有代码可以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ES版本切换到外部晶振后复位掉时钟的问题有代码可以解决吗。

1. 已经更新到官网
2. 解决方法就是用08A量产版本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 已经更新到官网
2. 解决方法就是用08A量产版本哈

ES版本怎么着,包括重置PMCR都没法绕过去么……

网友:
不错的文档。谢谢。收藏了。~~接下来研究好了之后就买几片来玩玩。

网友:
断电状态能有两个唤醒口就好了

网友(2014-11-22):
资料写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