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我参考下,这种小型桌面贴片机工作中能用吗?

楼主(2013-12-26):
没有用过贴片机,平时都是小批,300,400的样子,能阻容就行,不想找加工厂了,不是乱加价,就是黑我元件,回来的板子还毛病一大堆,伤心,大神给点建议吧,
TM240这种机子能不能入手,适合我这种情况吗?或者还有更好的推荐没,谢谢!

juki不想考虑的原因是:1不好运输,2设备太复杂,不好维护,怕到时候成了伺候大爷的情况了,3怕老机器编程麻烦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4%E7%89%87%E6%9C%BA

网友B:
请个工人手工放元件也比这省心

网友C:
This is a decent mach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52574&highlight=%E8%B4%B4%E7%89%87%E6%9C%BA

这个贴看过,看了更纠结,最好有用过这类机器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个工人手工放元件也比这省心

请人更不放心了,请熟手很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is is a decent machine.

我也怕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货,到时候看着心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人更不放心了,请熟手很难呀

人的灵活性很大,只要用心的人,很容易就熟练

网友D:
这机器年初买了一台,主要贴一些0805阻容,目前已经超过60万个器件;
能较好的贴0402,0603,0805阻容,也能贴STM32一类的芯片;
但是贴NRF2401(QFN),成功率只能到85%.
缺点:IC料栈有10个,但是只能放同一型号芯片;
         抛料很多
         偶然小故障
总体评价对的起这个价位(好像是3W左右),主要针对小企业,小批量,频繁更换品类,需要密脚IC贴装的需求。

声明:本人不是托,只是中肯评价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年初买了一台,主要贴一些0805阻容,目前已经超过60万个器件;
能较好的贴0402,0603,0805阻容,也能 ...

谢谢你的心得体会,对我帮助很大,已经打算入手一台了

网友:
看上去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2014-04-12):
楼主谈谈获奖感言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心得体会,对我帮助很大,已经打算入手一台了

虽然是之前的帖子了,不过本人因为对小型贴片机也感兴趣的缘故,请同学看到帖子的话,讲讲机器的使用情况,对本人和其他同学也是个帮助。先感谢了

网友:
TM240 使用一年左右。样板贴片使用,主要贴0603,0805阻容器件,IC类器件手工放。
速度:3000个器件每小时。
缺点:料栈20个左右,复杂一点的板子不够用。不是protel的PCB,坐标需要人工重新排格式。器件偏移需要调整。
IC类的还是手工放比较好。
好处:将用量大的阻容器件焊好,可以减轻95%的焊接工作量,过回流焊比手工直接焊接的可靠性提高。
适合日焊接量在20000个器件以内的工作,最好有专门工人操作。

网友(2014-05-18):
恩,看得我都心动了,也想去试试

网友E(2015-07-23):
http://www.smt988.com/news/show-20.html
看了这个,不敢贸然买了!

请问lz,你到底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smt988.com/news/show-20.html
看了这个,不敢贸然买了!

买了都后悔!

网友:
烤箱改回流焊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2015-08-31):
楼主买了吗?什么情况?

网友:
我也要找这样的机器,现在贴片成本太高,还是自己搞吧!

网友(2017-08-22):
This machine has a learning curve, once you got everything figured out, it is a work horse.
It only cost 1/10th of the machines made in Japan, so if something happens, it is ok.

网友:
For TM240A, some time, the nozzle will rotate by itself. even for components don't need to be rotated. It happens once for a while, and it create some mess to be cleaned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