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无线485数据传输距离要求不高

楼主(2013-12-26):
手头上有一台小的485考勤机,想装个无线485传输测试使用一下。不知道哪位兄弟使用过。先谢过了

要求是: 模块接到考勤机上,,, 模块接到  485转RS232上的直接使用的。

网友A:
看你这个数据量大不大,不大的话用433MHz的通讯模块,数据量比较多的话用2.4G的

不过你的距离要求不远,2.4G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

网友B:
433MHz的通讯模块,我使用思为无线模块,2公里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MHz的通讯模块,我使用思为无线模块,2公里没问题

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数据量大不大,不大的话用433MHz的通讯模块,数据量比较多的话用2.4G的

不过你的距离要求不远,2. ...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B:
我使用的就是这款, 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就是这款, 没有做广告的意思啊

我在淘宝上找到。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