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PCB设计文件之间的转换

楼主(2013-12-26):
以下为本人总结的三种PCB设计文件之间的转换(Protel\Altium软件、PADS软件、Allegro软件)

一、allegro转AD9
  AD9软件自带pcb转换器,不但可以转换allegro文件,还支持其他多种格式文件,如下图。
  方法:执行File > Import Wizard,然后选择Allegro Design Files,依次执行Next即可。
  那么,通过AD9软件也可输出低版本格式文件,如Protel99se等。

二、Protel/AD转allegro
  网上有大把的教程,可以参考下。我个人是没看懂,所以介绍一种“多余”的方法。
  方法:先通过PADS转换器将文件转换成PADS格式文件,然后开启allegro软件依次执行File > Import > CAD Translators > PADS,添加设置完成后,执行Translate即可。
  注:第一行添加PADS格式asc文件
        第二行设置文件可任意指定
        第三行指定输出brd格式文件路径

三、Protel/AD转PADS
  PADS9系列版本软件自带转换器,兼容Protel/AD系列及其他PCB格式文件.
  方法:电脑操作系统依次执行开始 > 程序 > Mentor Graphics SDD > PADS9.X > Translators >PADS Layout Translator或在软件安装目录
  X:\MentorGraphics\9.XPADS\SDD_HOME\Programs文件夹下双击alt2pads.exe图标,Add添加Protel/AD格式文件,设置输出路径(库文件路径和设计文件路径),然后Translate

四、PADS转AD9或AD6.9
  AD9和AD6.9提供了PADS文件接口,这两类软件的兼容性还是比较好的。
  方法:同一,在此不做解释。

五、PADS转Protel99se
  PADS与Protel99se同样有接口,可以直接转换。
  方法:1、开启PADS软件并打开PADS文件,执行File > Export,输出asc文件,如下图设置
          2、开启Protel99se软件并新建一个DDB工程文件,同时新建一个pcb文件并打开。
          3、执行File > Import,选择PADS转出的asc文件即可。

六、PADS转allegro
  Allegro提供了PADS接口,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方法:同二,在此不做解释。

七、Allegro转PADS
  PADS9自带的转换器也包含转Allegro文件,但本人试多次并没成功。
  方法一:可通过mentor公司提供的第三方转换工具CAMCAD,这种方法本人多次尝试,并未发现问题,但是这个软件好像不太好下载。
  方法二:通过先转成Protel或AD文件,再用PADS自带转换器转换。
                                                                                                    BY HOU

楼主:
P.S.  Protel99se之后的升级版本DXP 2004只有针对Protel99se的接口,
     AD6.9版本提供了多个软件接口(但不支持allegro软件),
     AD9版本提供了更多的软件接口(包括了allegro软件)。

网友:
非常实用,感谢

网友A:
怎么没有与Expedition 之间的转换

网友:
这个很有用,谢了

网友:
经常要用,谢了;

网友B:
希望LZ能够给坛子里面的兄弟们提供一个好用的封装库~

网友:
这个很好,支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与Expedition 之间的转换

5楼使用Expedition?
我也很长时间没碰这个软件了,似乎使用的公司不多,所以没有介绍到。
这个软件最大的亮点是联机功能(Xtreme),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如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有使用这个软件。
因为是PADS同属一家公司产品(Mentor公司),所以与PADS的接口比较友好。
大概是PADS9.4版本吧,才提供有此接口转换,可以直接将Expedition文件吃进来。
Allegro工具也有接口,个人感觉不太友好。AD工具没看到些方面的接口。所以,转成PADS后再通用以上介绍方法了。

PADS2Expedition就比较麻烦了,先要在PADS转换工具中执行PADS to Expedition translator生成一堆转换文档,然后在Expedition环境下创建工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LZ能够给坛子里面的兄弟们提供一个好用的封装库~

封装库这东西,一般都针对与自己设计产品相关类产品。
我个人是没有封装库,也不知道需要什么封装库。
一般都是自己做的产品相关,没有的封装就做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楼使用Expedition?
我也很长时间没碰这个软件了,似乎使用的公司不多,所以没有介绍到。
这个软件最大 ...

一直在用Expedition。

我也试过PADS9.5直接导入进来,但是老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打开生成的文档如下所示

一直显示无法读入这个文件。

请问LZ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Expedition。

我也试过PADS9.5直接导入进来,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不理想?
百分百转换是达不到的,不过我测试的情况除了铜皮之外,好像还是比较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想?
百分百转换是达不到的,不过我测试的情况除了铜皮之外,好像还是比较OK的。 ...

麻烦看我上面修改回复的楼层,谢!

网友A:
试过PADS9.5直接导入进来,但是老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打开生成的文档如下所示

一直显示无法读入这个文件。

请问LZ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PADS9.5直接导入进来,但是老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要具体看下文件了。

网友:
现在网上下单做板,回话太慢,太担务事。往往,半天时间得不到确认,都一个毛病。

网友:
收藏一个,可能用得到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LZ能够给坛子里面的兄弟们提供一个好用的封装库~

希望制板厂家提供PCB封装库,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啊

网友:
收藏了,这个还是很有用

网友:
在不同的PCB下最好不使用装换工具 使用专业软件才对

网友:
JLC总结的好 记下

网友:
这个比较常用,

网友C:
袁生,PROTEL99SE PCB板的文字或字符导入到PDAD后变细了,要怎么处理才能跟PADS自己的默认文字或字符一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袁生,PROTEL99SE PCB板的文字或字符导入到PDAD后变细了,要怎么处理才能跟PADS自己的默认文字或字符一样大小 ...

首先要查看下线宽是多少,比如是10mil。
在PADS软件界面执行Tools > Options,如下图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于或等于设计中的线宽(10mil)

如果最小显示线宽大于设计中的线宽(包括走线和字符线宽等),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很细的线。
以上方法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查看下线宽是多少,比如是10mil。
在PADS软件界面执行Tools > Options,如下图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 ...

袁生请看图片,原来在PROTEL99SE中,1.5MM高的字符不小了,导入到PADS9.5后,还是1.5MM,但实际输出字符却变小了,PADS需要2.5MM高字符才好看,不知怎么回事.我用你方法,没有效果,我需要的是导入到PADS时把字符变大,再另存为PADS格式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袁生请看图片,原来在PROTEL99SE中,1.5MM高的字符不小了,导入到PADS9.5后,还是1.5MM,但实际输出字符却变小 ...

依图看,是正常的。
如果想要2.5mm,那修改图中参数即可。

网友D(2014-07-18):
楼主,您好!想请教个问题:我用pads转为AD9的时候有出现个层不对应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想请教个问题:我用pads转为AD9的时候有出现个层不对应的问题,这个怎么解决? ...

关键的数据一般不会错的。比如线路层,阻焊层,钢片层,丝印层,钻孔图层,NC Drill,这些关键数据,
所以各设计软件之间的转换工具不会搞错,这也是基本的转换率。
那么您说的层不对应是不是 使用了自定义层? 比如Layer_100类似这种层。
当然,也可以手动匹配(以上关键数据是自动匹配的),在Import转换进程到第四五步的样子吧,有个Edit Mapping(编辑匹配)点进去,可以手动设置层与层之间的匹配。
可以试下。

PS 现在转换需求越来越明显了,也会有很多转换工具来提速我们设计周期,前段时间朋友那里发了款 PDF转原理图的工具吧,瞟了一眼没细看。
可能已经有不少人试用过了,我才刚知道,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的数据一般不会错的。比如线路层,阻焊层,钢片层,丝印层,钻孔图层,NC Drill,这些关键数据,
所以 ...

谢谢楼主,我用手动对应层可以转换出来了,谢谢!

网友:
好东东,有用,谢楼主

网友:
太好了,感谢楼主,谢谢

网友:
ad转pads   大一点的文件2.1M程序就终止了呢?

网友(2014-09-21):
密续mark一下!!!

网友:
有时候PADS转AD6.9会转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用AD14转吧!这个比较好用

网友:
版本之间转换还行,不同软件之间转换可能会出问题,主要是敷铜

网友:
会不会出错?

网友:
这个留着,随时用

网友:
PADS的PCB文件转成99文件,最后导入的时候是显示是空白的,折腾了大半天没有搞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换了其他文件转换过来又是正确的,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
不错,最近想学一下cadence系列了。

网友:
最近在学Cadence,发现比99SE复杂太多了,感觉还是用99SE然后转换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 非常实用

网友:
现在的工作经常要看各种客户的板子,什么软件画的都有,整个人感觉好乱。。。

网友(2014-11-03):
收藏了,一直在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