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半孔焊盘,还有其他方法让一块PCB焊在另一块上面吗。

楼主(2013-12-26):
        RT,不知道可不可以做成像QFN那种,一面放元件,另一面只有焊盘在板子边缘。

类似这种的:

这边只有焊盘

这边只有焊盘

网友:
你这个可是可以,但估计手工焊不了。

网友A:
PCB容易变形,这种做法很容易虚焊

网友:
半孔要加钱哈

还有种方法就是竖直插进去   垃圾无线鼠标就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容易变形,这种做法很容易虚焊

嗯,也对。那只能加插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