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调频式传感器芯片

楼主(2013-12-27):
一个电感调频式的传感器没用了,发现芯片烧坏了,芯片外接LC回路,输出矩形波频率信号,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的么

网友A:
是测量什么的传感器?有照片么?有电路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测量什么的传感器?有照片么?有电路图么?

一个电感调频式位移传感器,但现在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B:
输出的信号频率大概是多少  频率和LC回路有关系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感调频式位移传感器,但现在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

看起来就是74HC04或CD4069,只是楼主的芯片画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信号频率大概是多少  频率和LC回路有关系没

输出的频率大概是15KHZ,频率和LC有关系,想通过改变电感的大小来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74HC04或CD4069,只是楼主的芯片画倒了

行,我再验证一下74HC04或CD4069是不是真的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74HC04或CD4069,只是楼主的芯片画倒了

我仿真了下,产生的频率很多大24M,而且是由反相器决定的,不是由LC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74HC04或CD4069,只是楼主的芯片画倒了

因为我这个电路的原理是通过改变电感的大小,改变输出的频率,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这个电路的原理是通过改变电感的大小,改变输出的频率,

用74HC04搭了实际的电路,输出是直流,不是方波,问题是LC并联后的一端接地,LC的作用是什么呢? 怎么起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