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tmega 16 封装是QFN-44脚,isp 下载线的接法

楼主(2013-12-27):
atmega16 是dip封装时,下载线的接法如图1.
但是 当封装为QFN-44时,下载线的接法怎么接。单片机的几个vcc和gnd,是否接在一起。

网友:
和DIP封装的接线是一样的,都是接那几个引脚。另外VCC和GND在芯片内部是连接的,可以用万用表测测看,不过感觉可以的话还是在外部电路中也连接一下

楼主:
我测了下   VCC和GND在芯片内部是连接的。  下载线 还是和DIP封装接线一样。
第一次没成功 ,是我接线 没接好。
第二次就成功了,哈哈!

网友:
呵呵,找个数据手册不搞定了吗

网友:
vcc和gnd虽然是芯片内部连接的,不过外部电路也要接上,论坛里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把电流比作水流,芯片接口相当于阀门,如果你只接一个vcc和gnd就相当于只开了一个阀门,流量就会很小

楼主:
哦   我下程序  接 一个vcc 和gnd  就好了
实际的电路里都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