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式传感器是怎么实现血压的测量的

楼主(2013-12-27):
网上有关电容式压力传感器测量血压的原理描述较少,有的都是电阻式压力传感器的资料,请问电容式传感器是怎么实现血压的测量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压力变化电容变化?通过测量频率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变化电容变化?通过测量频率来测量?

是通过测频率来测得压力,但不知道测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原理。因为从传感器出来的只是随压力变化而变化的频率。

网友:
根据使用经验,可能是测量泻气过程中压力振幅最大的两个阶段平均后的值。

楼主:
以上是电桥式气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包括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原理是这样的:测得交流分量的最大值的峰峰值Amax后,在交流分量的峰峰值为0.5Amax和0.8Amax时对应的直流分量即为收缩压和舒张压。
不知道电容式是怎么确定收缩压和舒张压的,纠结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电桥式气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包括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原理是这样的:测得交流分量的最大值的峰峰 ...

有做过血压计的大神吗?麻烦给答疑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