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ADC通道引脚以及FTM 定时器(已解决)

楼主(2013-12-27):
这几天在给客户画个K60的板子 有几个地方查资料用了不少时间,贴出来方便大家查询
1、ADC的通道问题 ADC支持4个查分输入24个单通道输入,下面是通道与管脚的对用关系
K60P144M100SF2V2RM.pdf的第三章,Chip Configuration,P121,再对照K60P144M100SF2.pdf,8.1 K60 Signal Multiplexing and Pin Assignments那个表看,你就明白了

        1. A、B 通道,跟数字后缀的一
样,都是用来区分不同的通
道名字而已。
而与数字的不同,A 通道用
在软件触发,B 通道用在硬
件触发。
        2. * 取得ADC模块单端输入转换值--软件触发

        3. *

        4. * 参数:

        5. *    adcx--ADC模块号

        6. *      |__ADC0         -ADC0模块

        7. *      |__ADC1         -ADC0模块

        8. *    channel--ADC通道号,不同的通道号对应不同的引脚,注意有些通道并非都有ADC0或ADC1

        9. *      |__0            --ADC0:PGA0_DP;  ADC1:PGA1_DP

        10. *      |__1            --ADC0:PGA2_DP;  ADC1:PGA3_DP

        11. *      |__2            --ADC0:PGA0_DP;  ADC1:PGA1_DP

        12. *      |__3            --ADC0:ADC0_DP3; ADC1:PGA0_DP

        13. *      |__4            --ADC0:NC;       ADC1:PTE0

        14. *      |__5            --ADC0:NC;       ADC1:PTE1

        15. *      |__6            --ADC0:NC;       ADC1:PTE2

        16. *      |__7            --ADC0:NC;       ADC1:PTE3

        17. *      |__8            --ADC0:PTB0;     ADC1:PTB0

        18. *      |__9            --ADC0:PTB1;     ADC1:PTB1

        19. *      |__10           --ADC0:PTA7;    ADC1:PTB4

        20. *      |__11           --ADC0:PTA8;    ADC1:PTB5

        21. *      |__12           --ADC0:PTB2;    ADC1:PTB6

        22. *      |__13           --ADC0:PTB3;    ADC1:PTB7

        23. *      |__14           --ADC0:PTC0;    ADC1:PTB10

        24. *      |__15           --ADC0:PTC1;    ADC1:PTB11

        25. *      |__16           --ADC0:ADC0_SE16;ADC1:ADC1_SE16

        26. *      |__17           --ADC0:PTE24;   ADC1:PTA17

        27. *      |__18           --ADC0:PTE25;   ADC1:VREF Output

        28. *      |__19           --ADC0:PGA0_DM; ADC1:PGA1_DM

        29. *      |__20           --ADC0:PGA2_DM; ADC1:PGA3_DM

        30. *      |__23           --ADC0:DAC0_OUT;ADC1:DAC1_OUT

        31. *      |__26           --ADC0:Temperature Sensor;  ADC1:Temperature Sensor

        32. *      |__27           --ADC0:Bandgap; ADC1:Bandgap

        33. *      |__29           --ADC0:VREFH;   ADC1:VREFH

        34. *      |__30           --ADC0:VREFL;   ADC1:VREFL

        35. *

        36. * 输出:

        37. *    0--配置错误,或电压值为0

        38. *    其他--AD通道转换值,右对齐

        39. */
2、关于K60 的TIM  FTM0,FTM1,FTM2 16位定时器
      FTM0 有 8 个通道 可用于PWM或者输入捕获 FTM1,FTM2 各有2个通道具有正交编码功能

楼主:
兄弟们先别招办,好像有问题

楼主:
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721-1-1.html

网友(2014-01-27):
该问题已经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721-1-1.html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