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on 和struct中的元素能拿出来单独操作吗

楼主(2013-12-27):
比如以下结构体

struct
{
        char a;
        unsigned char int b;
        long c;
        long d;
}k;

可以对 b直接赋值吗  如 b=0x37; ?

网友A:
不可以。

可以这样 k.b = 0x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可以这样 k.b = 0x37;

谢啦。我有几个不同类型的参数要写到EEPROM中去。现在发现用共用体和结构体方便;但是这样改动的话,在已经写好的程序中 这些参数的前面就都要加像“k.”这样的头缀了,有点麻烦。没办法,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可以这样 k.b = 0x37;

我的C没学好
再请教兄台一个问题
加如下语句
#define mode k.b

这样我能对 mode赋值吗 ,mode=0x3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C没学好
再请教兄台一个问题
加如下语句

你这个是宏的标准用法,当然可以!

网友:
我的个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