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AVR不同的io组成一个新的8位数码管的数据段口

楼主(2013-12-27):
如题,在做液晶屏或数码管的PCB板的时候,为了元器件布局的方便常常将不同的IO口组合作为液晶屏或数码管的数据口。如果这样做程序应该怎样编写?

网友:
将各个IO口按顺序重新定义成一个8位数据?

网友A:
用函数进行二次定义啊,将要显示的内容放到一个数组或变量中,用函数实现IO的真正更新!
例如数码管的8段定义为H FGEDCBA 有2位数码管,行选为COL1 COL2
// h f g e d c b a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segtable[16] = {
        0x5f,0x06,0x3b,0x2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59,0x3e,0x79,0x71,
};
//

// h f g e d c b a
void show_l0(unsigned char aa)
{
//A
        if(segtable[aa]&0x01)PORTB|=(1<<0);//pb0
        else PORTB&=~(1<<0);
        //B
        if(segtable[aa]&0x02)PORTC|=(1<<0;//pc0
        else PORTC&=~(1<<0);
        //C
        if(segtable[aa]&0x04)PORTD|=(1<<0);//pd0
        else PORTD&=~(1<<0);
        //D
        if(segtable[aa]&0x08)PORTB|=(1<<1)//pb1;
        else PORTB&=~(1<<1);
        //E
        if(segtable[aa]&0x10PORTB|=(1<<2)//pb2;
        else PORTB&=~(1<<2);
        //G
        if(segtable[aa]&0x20)PORTB|=(1<<3)//pb3;
        else PORTB&=~(1<<3);
        //F
        if(segtable[aa]&0x40)PORTB|=(1<<4)//pb4;
        else PORTB&=~(1<<4);
        //H
        if(segtable[aa]&0x80)PORTB|=(1<<5)//pb5;
        else PORTB&=~(1<<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函数进行二次定义啊,将要显示的内容放到一个数组或变量中,用函数实现IO的真正更新!
例如数码管的8段定 ...

谢谢,数码管可以用。要是液晶屏并行驱动也可以吗,网上有说用共同体的,不知怎样设置。

网友B:
宏定义

然后一个一个赋值

#define D_A   PORTA_PORTA7    //数码管A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B   PORTB_PORTB1    //数码管B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C   PORTC_PORTC6    //数码管C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D   PORTC_PORTC0    //数码管D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E   PORTD_PORTD7    //数码管E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F   PORTB_PORTB0    //数码管F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G   PORTC_PORTC7    //数码管G段对应端口
#define D_P   PORTC_PORTC1    //数码管G段对应端口

if((i&0x01)!=0)
    D_A=0;
  if((i&0x02)!=0)
    D_B=0;
  if((i&0x04)!=0)
    D_C=0;
  if((i&0x08)!=0)
    D_D=0;
  if((i&0x10)!=0)
    D_E=0;
  if((i&0x20)!=0)
    D_F=0;
  if((i&0x40)!=0)
    D_G=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数码管可以用。要是液晶屏并行驱动也可以吗,网上有说用共同体的,不知怎样设置。 ...

一样的道理啊,
将上图中的表格查表直接改成变量就OK了
segtable[aa]改成 aa就OK了,

例如并口要输出02,那边用
show_l0(02);就OK

网友:
5楼的方法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道理啊,
将上图中的表格查表直接改成变量就OK了
segtable[aa]改成 aa就OK了,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定义

然后一个一个赋值

谢谢,跟3楼一样,异曲同工。

网友:
原理图变了,你只要修改宏定义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