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关于PLC200轮询控制多个电磁阀(SCR疑问)

楼主(2013-12-27):
说在前面:可能很多前辈一看表达这么差,这么繁琐,就直接点上面的叉了。在这里烦请各位手下留情,继续往下看一点,就看一点点,给个便捷的编程思路也可以,拜谢了!!
纠结太久,急求大家的解疑答惑!!烦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现有一套PLC200系统,含N个电磁阀,轮流动作,一个动作周期结束后,重新轮询,其中,动作的电磁阀个数n(n<=N)为可变,每个电磁阀动作时间相同,均为T(T可变)。假定N=10,n=5,T=10s,则前5个电磁阀轮询动作10s,后5个不参与动作。N、T的值由组态软件给出,可修改。

因对PLC的一知半解,只会最简单的控制思路,故打算如下编程:顺序控制,上电,电磁阀1开始动作,动作时间为T,T到达后复位1触发电磁阀2,电磁阀2动作时间到达T后,复位2触发电磁阀3,依次循环。利用T是否为0来确定此电磁阀是否动作。
部分程序见图1顺序控制

程序烧写完成后,一开始轮询没有问题,轮询若干个周期后,出现同一个时间,有两个电磁阀同时动作的情况,没有找到原因,想到用SCR来试试。
部分程序见图2 SCR控制
图中程序为SCR修改后的,就是在每个SCR动作时,其他的SCR及输出均做一次复位。
终于,直接观察PLC动作,电磁阀输出没有问题了,顺序也对,也没有两个电磁阀同时动作的情况了。
但是,用组态软件对输出点进行监控,发现,在最后一个电磁阀跳变到第一个电磁阀时,出现一次同时动作的情况,请教各位原因可能是什么?见图组态软件监控

楼主:
自己顶一下,烦请各位能进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啊,说说自己的编程思路也可以啊,帮忙顶一下也可以啊,先谢谢了!!

网友(2014-02-04):
大山里的朋友纷纷表示“轮询”啥意思嘛?

网友:
能否在最后一个电磁阀动作结束时加少许延时?

网友(2014-04-12):
流水灯程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