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实现DCDC输出电压的连续可调?

楼主(2013-12-27):
如题,如何能实现DCDC输出电压的连续可调?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一般的情况是,调节反馈电阻,就得到不同档位的电压,但并不连续。不知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可以连续调节DCDC输出电压的。

网友A:
将反馈电阻换成电位器或数字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反馈电阻换成电位器或数字电位器

电位计不太可行。用单片机呢,目前有尝试用MCU的DA输出电压经电阻加到VFB引脚,但是有引起其他问题。可否分析这种方式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计不太可行。用单片机呢,目前有尝试用MCU的DA输出电压经电阻加到VFB引脚,但是有引起其他问题。可否 ...

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位计不太可行。用单片机呢,目前有尝试用MCU的DA输出电压经电阻加到VFB引脚,但是有引起其他问题。可否 ...

可行的,数字电源一般都是这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行的,数字电源一般都是这么实现的。

为啥我们这样做,发现DCDC原有的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不能正常工作呢。发现过流短路时Vfb点的电压不能完全到地

网友(2016-10-22):
引用 楼主:
电位计不太可行。用单片机呢,目前有尝试用MCU的DA输出电压经电阻加到VFB引脚,但是有引起其他问题。可否 ...

DA应该是成本最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我们这样做,发现DCDC原有的过流保护,短路保护不能正常工作呢。发现过流短路时Vfb点的电压不能完全 ...

是不是DA出来的RC参数配置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DA出来的RC参数配置有问题呢?

DA出来直接经过电阻网络到DCDC芯片的VFB引脚

网友:
多大范围,不用考虑极点什么的吗,负载变化不怕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