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磁珠的选择

楼主(2013-12-27):
各位大神,最近本人画PCB和制作FPGA的板子,不知道大家的FPGA中的pll电源怎么滤波的?我们打算用磁珠隔离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给FPGA;
但是不知道磁珠的阻值用多少的?求指点一下。。。。。。。1r,2r,5r,10r。。。。

网友A:
磁珠的参数 是  多少频率下的阻抗。 一般的  80欧/100M 当然还有个电流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珠的参数 是  多少频率下的阻抗。 一般的  80欧/100M 当然还有个电流的限制。 ...

那对于FPGA的PLL供电呢?这个只是隔离的作用。我看频率的话是整个FPGA的板子的晶振么?电流的话PLL电流应该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