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抽头问题 烦请版主和各位大侠

楼主(2013-12-27):
LTSPICE变压器 用电感量的开方来表示电压比 K L1 L2 1 那如果变压器中间有个抽头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兩个串联取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个串联取抽头。

这样可以吗?

网友B:
怎么,昨天留帖给您白帖了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3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昨天留帖给您白帖了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0369-1-1.html

我看到了 很感谢 但是我有个不解 我中间抽头 你怎么是中间接地 ,通过我这样的设置 我发现可以得到隔离变压器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 很感谢 但是我有个不解 我中间抽头 你怎么是中间接地 ,通过我这样的设置 我发现可以得到隔离变 ...

你真是要人晕死!接不接地与抽头有什么关系?接地了就不是中间抽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要人晕死!接不接地与抽头有什么关系?接地了就不是中间抽头了么?  ...

感谢 按你方法做出来了  我发现另一种方法 好像输入抽头在电感的一端也可以得到如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