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studio4报错?

楼主(2013-12-27):
这个问题困了我两天了,那位前辈碰到过啊?多个.c文件和多个.h文件,编译提示语法错误!有一半文件编译连接,

楼主:
图1,错误提示
图2,编译通过连接的文件
图3,一共要编译连接的文件

网友A:
extern uchar tab[10] 後要加入 50个 ;;;;;;;;;;;;;;;;;;;;;;;;;;;;;;;;;;;;;;;;;;;;; , 多或小一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tern uchar tab[10] 後要加入 50个 ;;;;;;;;;;;;;;;;;;;;;;;;;;;;;;;;;;;;;;;;;;;;; , 多或小一个都不行 ...

他只是漏了一个  没必要罚抄50遍吧

网友B:
用土办法,先去掉无用的 H和c文件,一个一个的排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土办法,先去掉无用的 H和c文件,一个一个的排查下。

好办法,总会找出问题来!

网友C:
错一次应该当100次吧,50有点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一次应该当100次吧,50有点少啊

呵呵!甘愿受罚!等问题找到请吃饭都没问题啊!

楼主:
问题终于找到,当有多个.c和多个.h的时候,特别是全局变量频繁调用的时候,很容易出错。
通过一个.c和.h一个一个排除,经过一个晚上,修改了好几个地方,终于搞定。多谢坛友的支持!
同时分享网上一个关于这方面比较好的总结!
http://blog.163.com/dreamatic_al ... 454201281534249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