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va桌面 googlemap程序

楼主(2013-12-27):
想做一个java桌面程序 实现车辆轨迹实时显示 轨迹回显 怎样将google map嵌入到桌面当中 通过TCP/IP接收的数据怎样和google map数据匹配 求大框架

网友:
Google map是支持Web API的。详细见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hl=zh-cn

网友:
Google map是支持Web API的。详细见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hl=zh-cn

但是它要有浏览器支持的。在Java中使用JavaFX就行了。

网友A:
java可以很容易的实现你的需求,java桌面老的框架有AWT和Swing,最新的是JavaFX2.2,当然你也可以使用SWT框架,实现的关键就是内置浏览器,其他的就是实现google map的AP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ava可以很容易的实现你的需求,java桌面老的框架有AWT和Swing,最新的是JavaFX2.2,当然你也可以使用SWT框 ...

我现在用的是SWT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您说的  browser 对象的使用问题   browser.execute(String string); 这条语句实现java和javascript的交互    但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 问题如下
File f = new File("F:/Javawork/EclipseWork/mapother/map12.html"); //map12.html内容在下面
browser.setUrl(f.toURI().toString());
browser.execute("getLatLng(lat,lng);");
通过browser.setUrl(f.toURI().toString()); 这个函数 已经实现了google map 的初始化 ,经纬度的显示,可这个经纬度坐标 只能是我在javascript 里面定义的  如何将我的GPS坐标 也就是如何从java传递数据到javascript,对此 我做了以下尝试,
我执行了browser.execute("getLatLng(lat,lng);"); getLatLng(lat,lng); 是我在map12.html中定义的   我想通过一个get函数 接收这些数据  可是没有实现  希望能给我指点如何的数据实时交互
【注】下面的html 内容没有整理,我现在只想知道 browser.execute("getLatLng(lat,lng);"); 还有 javascriot 部分getLatLng(lat,lng);部分如何写
map12.html内容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initial-scale=1.0, user-scalable=no">
    <meta charset="utf-8">
    <title>Reverse Geocoding</title>
    <style>
      html, body, #map-canvas {
        height: 100%;
        margin: 0px;
        padding: 0px
      }
      #panel {
        position: absolute;
        top: 5px;
        left: 50%;
        margin-left: -180px;
        z-index: 5;
        background-color: #fff;
        padding: 5px;
        border: 1px solid #999;
      }
    </style>
    <script src="https://maps.googleapis.com/maps/api/js?v=3.exp&sensor=false&language=zh-TW"></script>
    <script>
var geocoder;
var map;
var infowindow = new google.maps.InfoWindow();
var marker;
function getLatLng(){
        alert("lat"+"+lng);
}

function initialize() {
  geocoder = new google.maps.Geocoder();
  var latlng = new google.maps.LatLng(31.28794,121.475372);
  var mapOptions = {
    zoom: 8,
    center: latlng,
    mapTypeId: 'roadmap'
  }
  map = new google.maps.Map(document.getElementById('map-canvas'), mapOptions);
}

function codeLatLng() {
  var inpu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latlng').value;
  var latlngStr = input.split(',', 2);
  var lat = parseFloat(latlngStr[0]);
  var lng = parseFloat(latlngStr[1]);
  var latlng = new google.maps.LatLng(lat, lng);
  geocoder.geocode({'latLng': latlng}, function(results, status) {
    if (status == google.maps.GeocoderStatus.OK) {
      if (results[0]) {
        map.setZoom(11);
        marker = new google.maps.Marker({
            position: latlng,
            map: map
        });
        infowindow.setContent(results[1].formatted_address);
        infowindow.open(map, marker);
      } else {
        alert('No results found');
      }
    } else {
      alert('Geocoder failed due to: ' + status);
    }
  });
}

google.maps.event.addDomListener(window, 'load', initialize);

    </script>
    <style>
      #panel {
        position: absolute;
        top: 5px;
        left: 50%;
        margin-left: -180px;
        width: 350px;
        z-index: 5;
        background-color: #fff;
        padding: 5px;
        border: 1px solid #999;
      }
      #latlng {
        width: 225px;
      }
    </style>
  </head>
  <body>
    <div id="panel">
      <input id="latlng" type="text" value="31.28794,121.475372">
      <input type="button" value="Reverse Geocode" onclick="codeLatLng()">
    </div>
    <div id="map-canvas"></div>
  </body>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