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一个水箱自动抽水,苦于没有好的水位测量,询高人。

楼主(2013-12-27):
作电子行业这么久,想利用所学的,让老家的水箱自动抽水,没有水的时候自己上电抽水,
以下是自己想的方案:
1:用二个浮标开关驱动继电器,一个放在水箱底,一个放在水箱上面,没水时上电抽水,满了时关电,这个方案觉得可靠简单,容易制作;但是没有水位显示,显得没有水平啊,哈哈......
2:上某宝淘,有现成的四挡位的,符图;感觉总不安全,时间久了生锈问题,漏电(不信任这种东西,多滤了,呵呵)
3:参考了太阳能水位测量,电阻式测量,这种东西寿命不长,不可能隔几年维修几次,而且也是四档,不准,
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加:加入单片机还可以定期提醒除水垢,弄一个电磁水开关就可以定时自动放掉下面的尘;

有一次我们家里洗衣机排机构出现问题,排不水,自己拆了一下修一下,发现内面有一个气管传感器(就是用来显示水位的),这个方式也是不直接接触水的测量,可是没有找那个东西的参数,有知道共享一下,这个方法我也是认为最好的方式,(一传感器不接触水,二容易安装);

网友:
电容式的液位测量呢  试试

网友:
参考一下油箱的?

网友:
超声页面传感器

网友:
我想也弄一个放老家,没有想到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用PVC水管做浮球液位计

一段水管里面分段放几个干簧管,外面用泡沫加磁铁当浮子

水管端口是密封死的,可以灌点蜡或者混凝土确保绝对不会放坏

网友:
买卓一电子的货还行,。我都装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VC水管做浮球液位计

一段水管里面分段放几个干簧管,外面用泡沫加磁铁当浮子

你这个方式与那太阳能热水器是一个原理,有4个电阻4个干簧管,然后AD取值。

网友:
探头可以自己做。

网友B:
我也想要找个最佳解决方案,老家的水塔没水时只能自己插电抽。顶顶顶

楼主:
有没有一种压力(也是水压强)传感器啊,放在水箱底然后AD值就可以知道多少水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要找个最佳解决方案,老家的水塔没水时只能自己插电抽。顶顶顶 ...

你是不是还要跑上去看看有没有满啊,或是溢出来才关电啊?

网友:
确实!!我以前也在研究给家里的水塔做个自动智能的抽水装置,想来想去,用水位液压传感器 或超声波 比较靠谱,可以做到水位的数字化控制!!软件做起来不难,关键看硬件不知道好搭不。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搞一个好用的开源项目也是不错的!
1、用水位液压传感器  可以把传感器安装放到 水泵旁边,然后可以据液压判断水位情况。
2、用超声波测距 我担心水满出来时要是安装不好则可能会造成传感器进水,而且容易潮湿等情况发生。
3、其他高手补充。。。

网友:
可以选择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或者普通的 压力变送器,两者的安装方式有区别,一个从顶部投入,一个从侧壁或罐底部外侧安装

网友:
十年前就在用,很简单,就是老式全自动洗衣机的水位开关,不贵就几块钱,现在可能不大容易买到。接一根管子,丢到水箱里面,监测水位,用一个继电器扩流驱动水泵很好用。

网友C:
超声波测距即可~~~~

网友D:
很多地方用的就是液压方式检测,比如自动洗衣机,你查一下,用的就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地方用的就是液压方式检测,比如自动洗衣机,你查一下,用的就是压力传感器, ...

感谢提醒,搜了下,tB上大把@
搜到了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的资料,估计可以用了测量水位了
http://blog.163.com/zzy_85569381 ... 907201251210570107/
全自动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原理与维修(水位控制)

2012-06-12 22:57:00|  分类: 【家电及数码维修 |字号 订阅

    全自动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是一个LC电路,它和电脑板中电路共同组成一LC振荡电路,通过气压的大小来改变电感量,从而改变震荡电路的频率,电脑板中的单片机来检测频率。通过频率的大小来判断水位。

    先说洗衣机外桶:有一个气室,水位改变时,改变气室内部的压力大小,这个气室是通过一个塑料管子和水位传感器连接起来的。
    再说水位传感器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磁环,一个线圈,也就组成了一个LC电路;一个膜片,当气压上升时,会被吹起来,带动线圈在磁环中向上移动,从而改变电感的数值。这个数值会传递给洗衣机的电脑板。电脑板根据数值大小来判断是否已达到预设水位,以便发出指令,控制水阀的通断,控制进水。

    全自动洗衣机水位检测开关开路后自动进水不停洗涤不工作而脱水正常的故障.那么.如何做到上门快速修理.

    首先柝下后盖板.观查回水管到水位开关的胶管是否脱落,管内有无水,如洗衣桶水位高达水位开关回水管出口而回水管无水.是回水管堵塞,排通既可,如果有水,自动进水到位后谥出后电磁闷任不关闭,说明水位开关坏开路和回水管漏气,这时.拆下顶后盖,就能看见水位开关,这时,取下水位开关上的回水管.用另一管接上.用嘴吹一下.听水位开关是否有呵一声.如有.说明水位开关能工作,在吹气情况下,水位开关两引线头电阻为0欧姆属正常,如电阻大,是水位开关内部锈了,应更换或调试水位开关镙钉.到吹气导通为止.如吹气不响式响后不通调整后不通.需更换.啁试时镙钉反转.向外退出.如轻吹导通,这时就用这只管子接在大桶回水管柱子上.千万不要用原有的回水管,那原因就得从水位开关工作原理说起.但诜涤桶内无水时.回水管内无水,在大气屋中空气就进入回水管,当大桶装入水后.随着水的加入桶内水位上升.进入回水管.迫使回水管内空气被压缩原理,水比空气比重多好多倍.这时水位开关内的水皮受气压力澎涨.接通水位开关,/如用原有回水管.因犬桶装有水,回水管里也有水.无空气,所以.用原有回水管那怕良好的水位开关也是不工作的.要它工作,除非放掉桶内水.从新启动加水.水位开关才工作,本人修个别人没修复的机器就10多台,其原因前者巳修好就是没放掉桶内水重启失败告终.

网友:
不知道哪位能提供驱动电路看看

网友E:
我也在考虑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锈钢浮球开关会比较可靠。

网友:
我帮我岳父家装的就用了个浮球开关加交流继电器,没什么问题。只是农村电压太低,交流接触器用几个月就吸不住,很响。准备把交流接触器改成固态继电器来用。

楼主:
基上面友人所综述,洗衣机内检测水位是一个不错选择,现寻找相关驱动电路;如果方案最佳到时打样测试,也好给我们这些电子人服务优质生活而高兴。

网友:
还请大哥共享下详细硬件电路,越简单越好。我见过我们公司的大水塔里面是用一个浮子指针来判断水位高低再触发抽水机工作的,农村自家有什么最简单又经济实惠的方案。

网友F:
用得着这么费劲折腾吗?买个无塔供水压力罐就可以了,罐上有压力开关串到水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得着这么费劲折腾吗?买个无塔供水压力罐就可以了,罐上有压力开关串到水泵上。 ...

生命在于折腾,不然生活都失意义了。同意的举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测距即可~~~~

超声波的探头貌似也不咋耐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考虑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锈钢浮球开关会比较可靠。

支持,而且价格便宜。

网友:
把大桶 侧边 偏底部开孔、然后插一个管子、管子里放个压力传感器,只要密封好就行了,水位越高底部压力就越大,然后多测几次值。用单片机检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1、带上下限的机械式压力开关,下限触发抽水,上限停止。
2、多段浮子开关,单片机控制,可以有效分段管理水位。
3、压力传感器,单片机控制,AD取值,可以精确管理水位。
另,建议水泵出水水管增加一水流方向开关,以保护水泵空转。

网友:
水箱用的ab开关就是你所说的功能,25搞定

网友:
http://www.docin.com/p-408987721.html

网友:
以前用过工业用浮球液位传感器,就是一个单刀双郑的塑料密封的浮球,调整好安装位置,最高液位时输出关水泵,到最低液位时候输出开水泵。输出就三根线。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力敏电阻,根据压力大小来判断水位

网友:
一根pvc管,一头放入一个气压计,密封起来,另一头插水里,水位升高管内的空气被压缩,压力变化,单片机处理一下即可,这样电路没有接触到水,只要板子做的好,应该能长时间用

网友G:
洗衣机的水位开关,现在用得较多的是谐振式水位传感器,我以前也想过用来做水箱水位传感器,但看到其测量深度范围是50mm~450mm,小了点,当然水箱只有半米高横放的那种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洗衣机的水位开关,现在用得较多的是谐振式水位传感器,我以前也想过用来做水箱水位传感器,但看到其测量深 ...

额,看来如果不定制的话恐怕这个传感器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了

网友H:
搞这么麻烦,本人用过几种浮球开关,觉得这种简单好用,
电线及开关不用泡在水里面,线路加个接触器,目前使用稳定,
如果需要水位提示,装多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洗衣机的水位开关,现在用得较多的是谐振式水位传感器,我以前也想过用来做水箱水位传感器,但看到其测量深 ...

用那种气压式的可以实现2米高的水位测量,把那根管子改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搞这么麻烦,本人用过几种浮球开关,觉得这种简单好用,
电线及开关不用泡在水里面,线路加个接触器,目前使 ...

这个不行吧,我也用过,3个月后水池上的那根弹簧疲软了就失灵了

网友:
http://www.docin.com/p-82301589.html
貌似就是这个玩意,上海P+F的。请楼主看看用得上吗!

网友:
以前做了很多产品,两根线申到水里,一个接GND一个接8055,没水有水会有区别,试试看。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是个不错的主意,直流检测的,普遍都存在问题,电极极化,引起电阻值的变化,造成检测不准。
很多都是用交流检测的,这个电极一般不宜极化,可以用的久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行吧,我也用过,3个月后水池上的那根弹簧疲软了就失灵了

某工厂改用上面这种开关,现在用3年以上了,还没坏,

网友:
可以参考下太阳能的自动上水装置!

网友E:
楼主,我买了两支这种。准备用PIC16F887做一个控制器,控制上水,顺便监测马达电流。

楼主(2015-07-03):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买了两支这种。准备用PIC16F887做一个控制器,控制上水,顺便监测马达电流。 ...

现在想一个比较简单而且还是比较容易现成的方法,但是没有什么精度,但是我们在于那些对吧。
1:情况一是水筒一般都放大楼顶上,而吸水机一般放大地面上,家里传统就是开关一上抽水,等水箱里的水溢出来的时候流到地上就关了,这咱需要人看着,等比较麻烦;
2:把传感放在楼顶上,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弄到地面上的抽水机控制,施工不好,成本增加;
3:我们对水箱水位要不不高,所以传感器可以省了;
我现在想到方案成本低而且还可以放在86盒内,操作简单;
大致的方案,用一个8PIN的单片机,一个按键,5个LED指示灯,
当时初次抽水时,长按,进入计时,一个LED进行闪烁(表示抽水计时,统计一箱水抽满需要多久时间,)等抽满了就按下键表示抽完,计时也完了,用时间t,
按照简单的等比时间分五份,分别显示缺水0%,25%,50%,75%,100%,等水箱里的水用完了,第二闪抽水时只要短按一键就会抽水,还会显示当时抽到多少水位了(当然不是很准)
每一次抽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不用人去看护有没有抽满。
现在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先让大家百花齐放一下;

楼主:
现在想一个比较简单而且还是比较容易现成的方法,但是没有什么精度,但是我们在于那些对吧。 1:情况一是水筒一般都放大楼顶上,而吸水机一般放大地面上,家里传统就是开关一上抽水,等水箱里的水溢出来的时候流到地上就关了,这咱需要人看着,等比较麻烦; 2:把传感放在楼顶上,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弄到地面上的抽水机控制,施工不好,成本增加; 3:我们对水箱水位要不不高,所以传感器可以省了; 我现在想到方案成本低而且还可以放在86盒内,操作简单; 大致的方案,用一个8PIN的单片机,一个按键,5个LED指示灯, 当时初次抽水时,长按,进入计时,一个LED进行闪烁(表示抽水计时,统计一箱水抽满需要多久时间,)等抽满了就按下键表示抽完,计时也完了,用时间t, 按照简单的等比时间分五份,分别显示缺水0%,25%,50%,75%,100%,等水箱里的水用完了,第二闪抽水时只要短按一键就会抽水,还会显示当时抽到多少水位了(当然不是很准) 每一次抽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不用人去看护有没有抽满。 现在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先让大家百花齐放一下;

网友J:
MPX10DP
10KPA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测到1.4米左右的水位。
接一根胶皮管子插到水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X10DP
10KPA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测到1.4米左右的水位。
接一根胶皮管子插到水里就行了。

这个合适,价格有一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MPX10DP
10KPA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测到1.4米左右的水位。
接一根胶皮管子插到水里就行了。

这个传感器应该最好的选择,可以实现水位量化,也可以设定在多少水位就可以抽,实现人性化了。

网友:
看这种,一个解决开与关,不过水位偏差比较大。

网友K:
液位控制,工业上早就成熟了,解决方案太多了,液位变送器,竿式浮球,电缆式浮球,液位继电器,超声波液位传感器。。。。。。    你们这帮牛人 能不能多考虑些 市场没有的东西或者不成熟的东西啊,难怪中国的发明家这么少,你们都把精力放错了地方,市场有的去买个就行了,非要自己动手显摆一下,有这个精力 研究一下更高级的东西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一个比较简单而且还是比较容易现成的方法,但是没有什么精度,但是我们在于那些对吧。 1:情况一是水 ...

我也一直想弄一个这样显示功能的,只要显示桶里还有多少水,最要带太阳能,无线发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液位控制,工业上早就成熟了,解决方案太多了,液位变送器,竿式浮球,电缆式浮球,液位继电器,超声波液位 ...

一看你就是粪青,现在的社会每一个电工都是自己工作,工作上自然在公司里完成的,我们又不是研究院的,又不是所谓的高院的砖家,干吗拿着时间去确定工作之外高级的玩意。这个也是过年碰到的事情所以才提出来的,利用自己所学服务于生活,我们不是拿来主义,什么东西都要用钱去买,再说了高级的东西我们那里有不用挣钱糊口的时间。

网友L:
看似简单,但要做到既省钱又可靠,安装维护方便,还要完成功能。这就是一个命题,一定有个最佳方案。而找出者为俊杰!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看你就是粪青,现在的社会每一个电工都是自己工作,工作上自然在公司里完成的,我们又不是研究院的,又 ...

我可不是粪青,可能是我本人文化低一点,理解你的意思也没理解对,所以说的话不中意,向你打个招呼。你自己有兴趣动手肯定是对的。比我强多了,水位测量可以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水的压强,10KPA的传感器正好可以测量1米的水位,几米的水就买几十KPA的传感器,便宜不带温补的是5元左右,带温补的充油的扩散硅芯体价格50几一个。

网友M:
超声波探头。4块钱一个。。。。我家里就是我自己搞得。水位精确到1厘米。在搞8个LED显示水位。

网友:
干簧管+磁铁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可不是粪青,可能是我本人文化低一点,理解你的意思也没理解对,所以说的话不中意,向你打个招 ...

传感器怎么这么便宜!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传感器怎么这么便宜!哪里有?

淘宝有,我买 过几百个,你要搜压力传感器,不是水位传感器

网友:
41楼是正解,自动供水器,几十年前就有了,我在15年就用过,就是几个三极管加2个继电器,然后就是3条电线绑上螺帽扔到水池里,分别是gnd,高,低水位。看到这么多人在说用什么超声波,单片机,真是out了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的,就用这种浮球开关就可以了。http://gouwu.sogou.com/compare?p ... 16.html&isads=1

楼主:
我觉得大家还没有明白意思,那个简单的上下开关都知道怎么作,但是不知道水位的具体位置,如在冬天的时老家的没有自来水都是一个水箱的,洗着洗着就没有有水,如果重新抽水,一下子又烧不热,冬天里洗冷水大家没有体会过,那是刺骨的冷啊。如果有一个可以测量水位有多少,洗之前看一下水够不够,就不会发生洗冷水的悲惨,所以要将水位数量化,而不是简单没有水就抽,抽满了就关开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似简单,但要做到既省钱又可靠,安装维护方便,还要完成功能。这就是一个命题,一定有个最佳方案。而找出 ...

有生活体验之人.

网友:
一个浮球开关就行了,高低液面都有输出,还差不多,不是水底了才输出。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买个1吨的地磅传感器。

网友:
67楼正解

网友(2015-10-02):
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能实现此功能。下限打水,上限断水。为了保险,水箱顶部加一个石墨电极(水箱外壳接地),外接8050和继电器做溢水二次保护。(继电器常闭点窜入电机控制电路即可,一定做到控制电路失电,电动机停转)

网友O:
楼主想要精确显示水位的,现在太阳能热水器上有的。可以显示100档。电容式的。我在宝宝上看到一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买个液位继电器,吊上三颗螺母就可以了。德力西、正泰的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想要精确显示水位的,现在太阳能热水器上有的。可以显示100档。电容式的。我在宝宝上看到一家https://i ...

这个测水位距离与水箱深度差得不是一个级别的,水箱深的比一个成人要还要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水位距离与水箱深度差得不是一个级别的,水箱深的比一个成人要还要深。 ...

是的,但是这种提供了一个思路,说明电容式传感器可以胜任。

网友:
那个洗衣机的水位开关可以在某宝上找一下,看卖家的介绍说是电阻变化输出的。可以在上面搜索荣事达洗衣机KPS-59-C水位开关找一下。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简单的水位控制器
是用钛棒做水位检测的

网友:
楼主你要的是投入式液位传感器!就是价格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精度可以到厘米的!我现在单位里的排水泵都在陆续改用这种,可以看到实时的水位,比较直观!

网友:
全自动洗衣机上,好像就是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洗衣机上面压力传感器的不行。,他主要原理是一个可变电感,误差太大

楼主:
现在觉得还是41楼建议是好东西,MPX10DP可能最好方式,电与水不接触,时间耐用。时间真快二年过去,一直没有时间想这个东西。等有时间入手mpx10DP+2.4G无线方式试一下。

楼主:
在这里再说明一下,什么浮球开关等一些机械的方式简单,但是不能实现水位数字化,还有太阳能的测量方式的,水箱的深度一般都有1.5m左右所以也不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再说明一下,什么浮球开关等一些机械的方式简单,但是不能实现水位数字化,还有太阳能的测量方式的, ...

楼主这个有检测方案没,这个东西我老早就想做了,就差传感器那部分没有方案,所以一直搁置

楼主:
41楼建议是好东西,MPX10DP可能最好方式,价格有一点贵了,可以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41楼建议是好东西,MPX10DP可能最好方式,价格有一点贵了,可以接收

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
57楼超声波探头的办法应该可以,超声波探头结合单片机,测距可从一厘米到几百厘米,还比较精确,可用数码管,1602等显示,控制也不难,就是不知道探头到单片机之间最远可以多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VC水管做浮球液位计

一段水管里面分段放几个干簧管,外面用泡沫加磁铁当浮子

这挺好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想的是用个圆柱的小瓶粘磁铁做浮子,PVC外边放霍尔传感器,里面放磁浮子

楼主(2016-04-02):
这帖二年,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检测,最后还是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解决,
让水箱放完水后上电让单片机自动记时,抽满了后按一下键记时完成,下一次开电就抽水,时间就关了。
这个板也是上个休息日手工焊的一个。耐用性还没有测,不清楚,过几个月回去的时候试试。材料都是现成散料作的。

网友(2016-07-06):
我也是想做一个水位显示的,也是没想到好的办法!

网友:
浮子开关:实际就是,浮动的小磁铁,中心固定的干簧管;缺点:只能“固定”测高度液位

网友:
引用 网友M:
超声波探头。4块钱一个。。。。我家里就是我自己搞得。水位精确到1厘米。在搞8个LED显示水位。 ...

能把图贴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