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2抢到了最后一台TEK函数发生器到货了,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13-12-27):
不多说什么了,直接上图(另外,本人刚从北方回到成都,希望能认识更多的本地电子爱好者,大家互相探讨下,可提供设备使用,茶水随便喝,本人QQ279401402)

网友A:
泰克的示波器,办公室都说难用,不知道这个咋样。

网友:
lz 在成都哪里?

楼主:
川师这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示波器,办公室都说难用,不知道这个咋样。

怎么可能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示波器,办公室都说难用,不知道这个咋样。

最爱泰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泰克的示波器,办公室都说难用,不知道这个咋样。

确定没买到假货?

我们买的二手泰克都比其他几台国产示波器强的太多。。

网友:
放大镜下面那个像台式机电源的是什么

网友:
用惯了TEK的在用RIGOL的实在是难用啊!是真的是不习惯RIGOL的示波器操作...............

网友:
示波器当然首选泰克
难用的是安捷伦低端货吧,哈哈

网友:
TEK都难用,安捷伦估计也很难用喽,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买到假货?

我们买的二手泰克都比其他几台国产示波器强的太多。。 ...

我们办公室的示波器4个安捷伦,2个普源,一个泰克,泰克一直是首席工程师用,首席走了就留给我们了,一般人没用过,应该说都习惯了安捷伦的,普源的从来都是睡觉的

俺等小屌丝都是用自己买的虚拟示波器,感觉也比普源的舒服。不过办公室一高工因为虚拟逻辑分析仪烧了主板,我最近开始用大家不用的泰克了

网友C:
lz在哪买的?多少大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安捷伦的,普源的从来都是睡觉的

大家都不用 你用  你不是赚了。偷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不用 你用  你不是赚了。偷乐吧。

俺现在是管设备的,各种示波器,万用表,表笔,分析仪等玩意都由我保管。

我的万用表10块钱淘的二手的,公司用的1000+一块的;
我用的可调电阻,几分钱一个,公司用电阻箱700+一个;
示波器,我虚拟的100多,公司的表笔从来都是上万的;
485,我用max485,公司的800块一个;

没事用用公司的高级玩意,偷着乐

网友:
楼主这是在自己的家里吧 工作室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在哪买的?多少大洋?

促销还有一个型号,价格要贵一倍,AFG3052C 2通道 的,就是打箭头的那个

猜猜哪个是我

网友:
国产的仪器里面,个人感觉还是普源的最好用了。好多仪器都开始支持IVI驱动了,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很方便。
用惯了泰克的人,用普源,最不爽的地方应该是:普源之前的机子,不管两通道、四通道,调节的旋钮都是共用一个的,这个太啃爹了。新出的几个机器好像没通道有独立的旋钮了。

网友(2015-03-27):
楼主多少大洋买的啊

网友:
泰克的说老实话,低端的没以前的好感觉,以前的TDS210,220系列的低噪比现在新的小得多,还有那个调测量线的新的用一个旋钮调好麻烦

网友E:
LZ放仪器的架子哪里买的啊,能不能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放仪器的架子哪里买的啊,能不能给个链接

淘宝上多的是,收工具架,一大堆,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