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 World 去广告版

楼主(2013-12-27):
去了下广告,有点象2D平面的推箱子,超好的物理引擎!

网友:
我以前玩过一个类似的软件或者说是游戏
可以弄一些很复杂的玩意儿,比如里边有弹簧,轴承,轮子,等,可以组成很复杂的机械结构并实事运行仿真
但忘记叫什么名字,也找不到了,如果能找到,平时做一些工业设备的机械结构时,可以简单仿真下,哈,
我试试楼主这个看看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