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中的高压瓷片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12-28):
开关电源中一般都能看见几个高压瓷片电容,2KV,1KV,102 103等,查过相关资料,除了吸收电路里的用高压瓷片电容,其它地方好像都应该使用Y电容,但很多电源里都没有Y电容。请问大侠们,是不是为了省成本而使用高压瓷片电容代替Y电容,还是说这些地方根本就应该用高压瓷片电容。谢谢

网友A:
所谓的Y电容也是瓷片电容的一种,是质量和耐压要求高,安全系数大,只不过用的位置特殊而已,电路连接形象的称为Y电容

网友:
Y电容的失效模式与普通的瓷片电容失效模式,是两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Y电容也是瓷片电容的一种,是质量和耐压要求高,安全系数大,只不过用的位置特殊而已,电路连接形象 ...

我知道Y电容和高压瓷片电容的物理区别。要问的是,电源中是不是为了省成本用高压瓷片代替了Y,这里的高压瓷片就是普通的那种,你知道的。实际应用中可以用高压瓷片代替Y吗?

网友:
Y、X电容只要用在EMI控制,如果是绝缘外壳产品没有地线输入的话,Y电容也可以省掉,很多厂不过安规什么的也是能省就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Y电容和高压瓷片电容的物理区别。要问的是,电源中是不是为了省成本用高压瓷片代替了Y,这里的高压 ...

不能替代!!!
Y电容损坏——一定是开路!!!
瓷片电容可能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替代!!!
Y电容损坏——一定是开路!!!
瓷片电容可能是短路!

那为什么电源里很少见Y电容?比如电脑电源,全是高压瓷片,很少见到Y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电源里很少见Y电容?比如电脑电源,全是高压瓷片,很少见到Y电容 ...

那是垃圾厂家想省钱。
Y电容价格比普通瓷片电容贵多了。
反正不是自己用,电死别人就不管了。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是安规电容,在各类开关电源的一次端使用,不可用非安规电容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垃圾厂家想省钱。
Y电容价格比普通瓷片电容贵多了。
反正不是自己用,电死别人就不管了。 ...

在很多应用中,24V电源接大地都是用的贴片1206高压瓷片电容,这个也应该用Y电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很多应用中,24V电源接大地都是用的贴片1206高压瓷片电容,这个也应该用Y电容的吧。 ...

不管什么场合,只要次级任何端与初级或大地相连,用Y电容是不会错的。

楼主:
汽车里也用的是贴片封装形式的,看来也有贴片形式的Y电容。。

网友(2014-06-05):
引用 楼主:
在很多应用中,24V电源接大地都是用的贴片1206高压瓷片电容,这个也应该用Y电容的吧。 ...

小弟最近在做静电测试,发现板子上是的地通过一个103m 2kv的瓷介质电容接外壳,然后接大地,搞不明白这个电容在方静电中的作用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里也用的是贴片封装形式的,看来也有贴片形式的Y电容。。

真的有贴片的y电容吗?您能找到pdf吗?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没见过贴片的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