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的多机通信方案

楼主(2013-12-28):
内置 串口 SPI i2c SPIA 五个单片机对一个单片机接受发送数据,数据量不大,求已经成品化的方案,成本不限,中间可加入其它的IC。在其他51 等单片机上已经实现的方案请给出资料或链接地址

网友A:
加个485芯片 都给挂到485总线上 挺简单的也好用

网友:
I2C通信吧,如果要求较高可以隔离,中继,差分等方式传输

网友:
用个5串口的STM32,接5个外置单片机,用串口好了。或者楼上的楼上说的,用485.

网友:
好明显用SPI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距离??????

在一个PCB上,几厘米

网友C:
同一pcb,明显的i2c和spi. i2c线少,spi编程简单。 两个都有太多的案例的。 搜一下吧

网友:
我用SPI + 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pcb,明显的i2c和spi. i2c线少,spi编程简单。 两个都有太多的案例的。 搜一下吧 ...

和RS485比,哪个可以更稳定?

楼主:
和RS485比,哪个可以更稳定?

网友:
同一pcb还用RS458吗? 你还要转485芯片*5pcs. 器件越多可靠性越差。你懂的

网友D:
同一块PCB上不用485,推荐用SPI

网友:
为什么手机回复就变成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485芯片 都给挂到485总线上 挺简单的也好用

这个应该不错的,给个multisim 或proteus的51通信仿真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485芯片 都给挂到485总线上 挺简单的也好用

回复错了,求 一份 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块PCB上不用485,推荐用SPI

成本不限,SPI比485稳定吗,有SPi 51多机器通信的例程吗,论坛搜索都是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操作串口别的没啥,顶层应用可以仿照modbus简单定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pcb,明显的i2c和spi. i2c线少,spi编程简单。 两个都有太多的案例的。 搜一下吧 ...

+10086

网友:
果断SPI了三  楼主同学

网友:
来看一下啊

网友:
同一板子加附加电路干嘛啊、、、

网友E:
单线UART

记得把说有的 txd设置成开漏输出 并上拉就可以了,解决TXD之间的冲突

RXD直接并在一起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单线UART

记得把说有的 txd设置成开漏输出 并上拉就可以了,解决TXD之间的冲突

这是51版块,lz可能是普通51.oc输出没戏。 4个4148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RS485比,哪个可以更稳定?

485做PCB外的

网友:
这么短的距离,明显 是 SPI。单工,双工,自己选择。

网友:
同一个PCB上用I2C最方便,支持多主机模式。

网友:
这是6核的板子

网友:
看来蛮多人都推荐使用 485 方案来着的,我也推荐硬件使用 485 传输资料,再内置一个简易版的 MODBUS 应可满足楼主的需求吧?!

网友:
我还是觉得485比较好,因为我是搞风力发电的,在风机上通信就是用的485,而且支持光纤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51版块,lz可能是普通51.oc输出没戏。 4个4148解决。

51没有开漏输出,也没有关系的,自己按照开漏原理搭一个开漏输出就可以了,在输出引脚加 P-mosfet,就是开漏输出了,这样节省硬件成本,而且多机通讯使用USART,编程和控制都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6个单片机在一块PCB上,很好奇做仕么用的。。。。

网友:
其实越简单越好,就用SPI通信即可。

网友:
用I2C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都可以的,串口最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不限,SPI比485稳定吗,有SPi 51多机器通信的例程吗,论坛搜索都是遇到的问题 ...

在同一PCB上,用485浪费。eeprom都用I2C,没啥不稳定的。

如果是多机器,距离隔很远才用485!

网友:
同一块板子上的话建议用SPI、IIC,如果不是,则建议用串口485,可以挂很多个,只要注意被冲突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UART就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