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 通道的疑问,FSL工程师请进,谢谢(已解决)

楼主(2013-12-28):
这是我昨天发的帖子,今天发现有疑问,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633-1-1.html

那个帖子的数据是从网上找的,昨天晚上好好对照数据手册查了查
发现ADC0中有 ADC0_SE4b  ADC0_SE7b 中在那个表中没有出现 ,分别对用了ADC0 的 NC 通道,这对吗 ?为什么呢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 ADC0中到底有没有这几个通道?

网友:
你好,请问您用的芯片的具体型号是多少?
K60P144M100SF2V2RM.pdf 这个芯片对应144脚的,引脚中是有的。
请看下图:

网友:
又看了您的另一个帖子,是这样的,ADC0_SE4b  ADC0_SE7b 芯片引脚中有的,就是可以使用的,你可以在管脚表中找到。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表是否是你网上转的这个:

这张表您看他选择的引脚,比如ADC1:PTE0

这个引脚的复用功能如下:

这个引脚复用功能中确实是没有ADC0功能的。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说根据k60 144p 引脚的121页说明手册,ADC的通道4 5 6 7 分别对用着ADC0的 ADC0_SE4b  ADC0_SE5b ADC0_SE5b ADC0_SE5b ,而并不是我那个帖子中的没有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说根据k60 144p 引脚的121页说明手册,ADC的通道4 5 6 7 分别对用着ADC0的 ADC0_SE4b  ADC0_S ...

是的,根据手册,这个引脚是存在的!
另外,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请您帮忙把标题加上“已解决”
这样方便我们查找未结贴!
谢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手册,这个引脚是存在的!
另外,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请您帮忙把标题加上“已解决”
这 ...

我也想改,但是主题过了几天后就不能修改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改,但是主题过了几天后就不能修改了呢

我帮您改吧!

楼主:
好吧 那你怎么改呢

楼主:
呵呵,看你到你已经改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