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D触发器D端为何总是X

楼主(2013-12-28):
初学pspice,作了一个二分频的仿真。

为何D触发器D端为何总是X

输出的波形也不对

网友A:
1、VCC有接电压吗?   数字电路中,这样的高低电平最好直接用power中的HI、LO。(place-->power)
2、初始状态设置没有?  capture中,simulation settings面板-->options选项卡-->gate level simulations选项,initialize all flip-flops to 选0或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CC有接电压吗?   数字电路中,这样的高低电平最好直接用power中的HI、LO。(place-->power)
2、初始 ...

谢谢,问题解决了。

怎么让仿真的波形居中显示不想在最上面。

网友:
据我所知,数字信号波形都是从顶端开始显示,因为数字信号不像模拟信号那样,数字信号不叠加显示。

网友:
你可以调整波形窗口的高度,使波形看起来是居中的

网友(2014-11-11):
引用 网友A:
1、VCC有接电压吗?   数字电路中,这样的高低电平最好直接用power中的HI、LO。(place-->power)
2、初始 ...

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在这上面也花了几天。

另外我在用D触发器做VFC压控振荡时(PSPICE数模混合仿真),触发器输出是2.5V,不是正常的逻辑1或逻辑0,最后通过以下方法解决,方法写在此,留给碰到相同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