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时钟芯片推荐

楼主(2013-12-28):
好的时钟芯片推荐

网友:
一直用DS3231

网友:
ds3231吧,贵了点

网友A:
DS3232M
sop8
优点,封装小,精度高,操作比ds3231简单的多,有改进了很多地方,详细的上美信网站看
缺点只有1个,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3232M
sop8
优点,封装小,精度高,操作比ds3231简单的多,有改进了很多地方,详细的上美信网站看

贵?          是几米一个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贵?          是几米一个呢?

其他地方的不知道,福建省美信总代的回答是
38RMB/个

网友:
上次就搞了2片样品玩玩,感觉很不错,结果1问,这个价格,吓死

网友:
SD2403, 几块钱一个, 不用外部晶振。

网友C:
RX8564, RV-8564, DS1337C, RX8010SJ都很好,都是内置晶体,精度可以保证而且backup电流不大

网友:
ISL12026 ,I2C接口

网友:
便宜的有rx8025T,贵的用ds3231

网友:
D2405ALPI 搞了几个试了下,效果不错,一个星期误差约一秒左右

内置电池和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地方的不知道,福建省美信总代的回答是
38RMB/个

38元一个是有点贵
那它有什么突出的优点呢?
上个它的资料看看......................

楼主:
有没有直插的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D:
DS12C887符合你的要求,可能贵点

网友:
官方说,ds3232年误差在1min内,还没用过,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
PCF8563 同样不解释。

网友:
我用Ds1302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12C887符合你的要求,可能贵点

绝不使用

网友:
PCF8563,DS1302都有直插的

网友D:
能告诉我为啥不用它的原因么

网友:
Ambiq Micro LP RTC.pdf

网友:
用过SD2403,内置晶振的,不过是直插的,占空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为啥不用它的原因么

没原因,绝对不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告诉我为啥不用它的原因么

傻大粗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原因,绝对不用他

网友:
不在乎钱的话就DS3231SN吧,里面是“温补”晶振。用在某不差钱的项目上,一年也差不了半分钟。
还免费赠送一个温度计,粗测误差1度左右,也比较靠谱。
不过早期版本出现过1次20月61日这类问题,不可再现,重上电(断电后重新安装后备电池)后不再出现。

网友:
DS1302,注意布线干扰。

网友:
用量比较大的NXP的PCF8563,好像是1块多;国产有些兼容型号,如华之美的HM8563,大约3毛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RX8564, RV-8564, DS1337C, RX8010SJ都很好,都是内置晶体,精度可以保证而且backup电流不大  ...

准备都买来测试一下,还有没别的不用晶振,又有温补的高精度的芯片

网友(2014-03-01):
ds12r887挺不错的

网友(2014-09-15):
有能做到日误差小于0.5S精度的吗?

网友:
收藏了 ,以后有用

网友:
这个主要还有看晶振的精度吧

网友:
精工的好像有一款HYM3022 有人在用,价格应该比较低就几块钱,具体你可以去代理问问

网友(2014-10-24):
时钟芯片是神马

网友E:
难道ds1302都没几个人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E:
难道ds1302都没几个人用?这是为什么?

用DS1302做了个时钟.发现一天少6-7秒.
晶振是6PF的。日本货.
但是还是一天少6-7秒。

网友(2015-07-23):
RX8025,内置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