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调试器可以跳过LDO, 用USB的5V电压直接供电吗?

楼主(2013-12-28):
电源的波纹,电压稳定性,USB的数据和时钟线的电平不匹配,怎样处理?

网友:
供电问题这个应该可以, 需要再确认一下。
   >>>> 因为要兼容3.3V的芯片,所以应该不能直接用USB给调试器供电,
             如果是调试5V兼容的芯片(88A),就没有问题。

两边电平匹配没有问题, 因为时钟是从调试器到芯片, 目前是3.3V, 这个芯片都会支持。
从芯片到调试器的只有数据线,这个是OD输出, 靠调试器的上拉输出高电平,因此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
usb必须运行在3.3v上。否则会被主机踢了。

楼主:
那么,还是老老实实的用3.3V的LDO。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还是老老实实的用3.3V的LDO。

其实也可以用2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