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力创两张板子拼在一起打样要多少钱?

楼主(2013-12-28):
如题。面积不超10*10,想知道要多少钱,看看怎么合算

网友:
做一个10*10的 ,做回来自己割开合算

网友:
切纸机就可以

网友:
木有这东东啊

网友:
锯条总有吧

网友A: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35849911701
这个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6.B5cz46&id=35849911701
这个就行

时常这么干。。。如果底座是塑料的,要把底座改成金属的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常这么干。。。如果底座是塑料的,要把底座改成金属的才行   ...

1.6mm厚的小板子也能用这个切纸刀切么?会不会因为板子扭曲导致里面线损坏啥的。还没试过,终觉得那么厚的板子用这个不靠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6mm厚的小板子也能用这个切纸刀切么?会不会因为板子扭曲导致里面线损坏啥的。还没试过,终觉得那么厚 ...

搞清楚!样板!样板!

做回10片pcb,,切个2、3片,焊接,插件,测试用,而已,,,切废了,扔掉!!!

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BTAL50&id=4240795615

LS你是店主???去过你们店买多几次CB板子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搞清楚!样板!样板!

做回10片pcb,,切个2、3片,焊接,插件,测试用,而已,,,切废了,扔掉!! ...

不是电木板才可以用这东西切吗?玻纤板太硬了,切过去弯曲了不会裂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木板才可以用这东西切吗?玻纤板太硬了,切过去弯曲了不会裂掉吗? ...

生命在于折腾……

动作要快,下力要狠!!!即可

网友:
我公司 有个 类似 切刀 的 铡刀   电路板一直都是自己切    样品 研发  能切开就好  坏了就坏了 有 10片呢

网友F:
这个刀我有,切纸还行,切电路板试验过,会偏的,因为人的手很难按住板子保证在切的时候一点不移动,叫别人按住或者往下切..........................那就算了,真心没那勇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刀我有,切纸还行,切电路板试验过,会偏的,因为人的手很难按住板子保证在切的时候一点不移动,叫别人 ...

这有什么难的,拼接的地方留宽点,留1CM 你还不敢下刀 ?

网友F:
楼上的误会了,我说的不敢,不是不敢切板子,一个板子重做也没多少¥的,但是别人的手在那里按着板子,我真心没那个胆儿往下铡;换个位置我也不敢在那按板子

网友:
云石切割机,接110V电割。

网友:
锯条不好弄吧?太费力了,还是有啥特殊的方法?

网友:
用锯条磨制一把勾刀,两面划几下就行了。试了才知道

网友:
5块钱买一把勾刀。2分钟切割一块。

网友:
勾刀,双面用力划一道,多掰就能搬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误会了,我说的不敢,不是不敢切板子,一个板子重做也没多少¥的,但是别人的手在那里按着板子,我真 ...

可以用双面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误会了,我说的不敢,不是不敢切板子,一个板子重做也没多少¥的,但是别人的手在那里按着板子,我真 ...

用 F夹 来固定,很牢固

网友:
楼歪歪,美工刀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mm厚的小板子也能用这个切纸刀切么?会不会因为板子扭曲导致里面线损坏啥的。还没试过,终觉得那么厚 ...

以前用过的切板机感觉比这个大很多。

网友:
问题是JLC让楼主拼板嘛?!拼板加钱就不如单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电木板才可以用这东西切吗?玻纤板太硬了,切过去弯曲了不会裂掉吗? ...

FR4就是玻纤板吧?我都已经切了一年多了,几乎没有失手过,切了之后再用锉刀打磨一下,工艺不比铣床的差。蟑螂大小的板打一次样就要50¥,还有顺丰22¥,有点心痛的感觉。所以每次打样我都会加几个板上去,然后画几条没用的线连起来。这样打样剩下来的钱又买了些DIY制板的设备,包括热转印机,小型台钻等设备。物尽其所用,何乐而不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FR4就是玻纤板吧?我都已经切了一年多了,几乎没有失手过,切了之后再用锉刀打磨一下,工艺不比铣床的差 ...

我每次切板都是用1mm铣刀手工铣开的,没试过用切纸机,感觉操作略“暴力”
在JLC拼版不用加线把板子连在一起也行的,审核的妹子说了大外形(只铣最大的外形)的拼版板子里最多可放5个PCB。我前天正好打了个,今天已经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每次切板都是用1mm铣刀手工铣开的,没试过用切纸机,感觉操作略“暴力”
在JLC拼版不用加线 ...

可能我涨得不够帅吧,我有几次忘记用线连起来,结果审核后就按拼版的算,价钱多了近一倍......

网友:
在JLC的几次拼版都没拼成,原因:1、拼后尺寸小于8*8cm;2、小板间有半孔,说是做不了;3、还有就是想做样板,首样太少

网友:
电钻加小砂轮片,切板子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