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基于运放的恒流源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12-28):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个恒流源(如图),想使负载电流在0~1A间根据V+设定值恒流,在实际电路中,调整电位器使V+在4~0V间变化,当V+大于0.48V时,V-等于V+;当V+小于0.48V后,V-在0.48V不会继续下降,IRFZ24栅极电压也稳定在4.5V,因此电流值在降到120mA后无法再下降。请问这个电路如何改进才能达到0~1A间恒流?谢谢!

网友:
滑动电位器,那么运放3脚得到0-4V变化的电压,根据虚短原理,输出端6脚会自动调节其输出控制MOS管,使R12上的电压(也就是运放的2脚)也在0-4V变化,那么R12的电流变化范围也就是0-1A了。
1)R14没必要的;
2)由于运放存在接近电源电压处的非线性工作区,实际运放供电需要一个负电压,电流不需要很大,但是不可缺少。否则输出到不了0,而且如果要测量线性也是很差的。

楼主:
谢谢,我再个负电源再试试。

网友A:
OP07有比负电源高1~2V的共模电压。如楼主运放改用 LM358,就可免去使用负电源供电。

网友:
玩玩可以,做产品不要用了,温漂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有比负电源高1~2V的共模电压。如楼主运放改用 LM358,就可免去使用负电源供电。 ...

楼主要的是0起调,不用负电源,只有理想运放做得到,或者改电路,不过就要复杂化了。
实际的运放,达不到这个范围的,LM358我天天跟它打交道,曾经被它在0和VCC处的非线性伤透了.........................LMV358同样不行,没那么高耐压,非线性区和死区同样存在,只是范围很小而已

楼主:
加了一个负电源就可以从0A起调了。如果换用轨到轨的运放,输出电压只要比MOSFET门槛电压低,应该就可以有效的关断MOSFET了,再准备换一个运放试试。另外我现在用OP07输出电流稳定性还可以,手上只有3位半的表,输出150mA时有0.1mA的跳动但也不频繁,可以达到我的需求了,只是电路在0~1A输出时的线性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07有比负电源高1~2V的共模电压。如楼主运放改用 LM358,就可免去使用负电源供电。 ...

看了不少大师的回帖,运放玩的很明白,仔细学习了下,运放电路单一的能看明白是基本的公式,
但是一到组合或复杂就晕了,请教下大师怎么才像你一样吧运放弄明白,是用仿真软件吗?看看运放书(推荐下哪本)?还是...

网友:
我是充的,真正的大师在6楼。

网友:
6楼是从大师都生成法师了

网友: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不是这样的:
V3 > V2时,运放输出高电平,导通MOS管,使V2的电压等于V3,然后MOS关断。
I = V3 / 4??

楼主:
不是这样的,是虚短和虚断的原理,你说的是比较器。I=V+/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