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CCS这么难用?

楼主(2013-12-28):
最近用CCS调试OMAP-L138,第一次用CCS,出现各种问题啊,反应迟钝,Debug时候操作后无响应,死机,进程关不掉,试了5.2和5.5,都是这样。
KEIL,IAR用起来也没这么多问题啊。

在任务管理器里ccstudio.exe进程结束不了,然后就关不了机,只能强行关机重启,真是崩溃

网友:
对TI的没啥好感

网友A:
138……上到这个级别,级别都是vxWorks、linux了吧,仿真器能用?至于DSP那边……俺不清楚,但是那帮搞算法的基本上也不管硬件,都是我们搭好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LIPSE 搞的东西 太臃肿了,
FREESCALE的那个编译器 也是这样,

想当初用NIOS II IDE,也是被郁闷的够呛,严重影响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8……上到这个级别,级别都是vxWorks、linux了吧,仿真器能用?至于DSP那边……俺不清楚,但是那帮搞算法 ...

调试底层startware,裸奔可以用仿真器的,不过xds100加上CCS,真是难受

网友C:
楼主是调arm?还是dsp?arm用ccs不方便吧

网友:
哦,用来如此……
CCS用起来的确不安逸,我们只用它编译。

网友D:
最近也在搞138,我用的是CCS3.3,各种问题,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调arm?还是dsp?arm用ccs不方便吧

在研究ARM和DSP的双核通信,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搞138,我用的是CCS3.3,各种问题,郁闷死了

我一直怀疑是我使用不当,TI这么大个公司,怎么弄个CCS,如此纠结

网友:
CCS3.3折腾过后,还能接受.

网友:
好用的很5.3和5.5没有楼主的问题

网友:
CCS 设计很好的,不过很好电脑资源

另外老美的设计通常都要适应一下

网友E:
大部分是因为电脑的USB端口和仿真器出现死机的现象了。

如果CCS不动了,建议LZ拔出USB试试。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2013.1.0.0.4uvLV5&v=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研究ARM和DSP的双核通信,唉

我也在做 是sys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是因为电脑的USB端口和仿真器出现死机的现象了。

如果CCS不动了,建议LZ拔出USB试试。

我也是怀疑自己用山寨XDS100的原因,没响应了,但拔掉了还是不行,只能强行关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做 是syslink吗?

我现在还没有跑系统,就是在看TI提供的IPClite,找不到太多资料,摸索起来很没头绪

网友F:
我表示从 Keil 的 MDK 过渡到 CCS 确实不易上手,但我也表示这 CCS 至少比那 ADI 的 Visual DSP 要感觉亲和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从 Keil 的 MDK 过渡到 CCS 确实不易上手,但我也表示这 CCS 至少比那 ADI 的 Visual DSP 要感觉亲和 ...

以前用MDK和IAR习惯了,现在CCS用起来让我抓狂的感觉

网友:
ECLIPSE 卡得一逼,我在Linux下都netbeans编程,估计也算是少众了。

网友:
嗯 是满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MDK和IAR习惯了,现在CCS用起来让我抓狂的感觉

同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有跑系统,就是在看TI提供的IPClite,找不到太多资料,摸索起来很没头绪 ...

可以去ti官网看看,针对OMAPL1XX有现成的syslink可以使用   dsp用sysbios   arm用linux 应该都有现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怀疑是我使用不当,TI这么大个公司,怎么弄个CCS,如此纠结

CCS这伙自从用elipse后,使用体验相当差了

网友:
OMAPL1XX这些可以直接上linux系统,用kernel或u-boot的一些调试手段不是更方便,何必还要用CCS呢。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网友:
现在觉得ccs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
是啊,编译过程非常缓慢,还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完全跑不动, 430开发只用iar.

网友:
ccs 个人感觉还不错,适应就好

网友:
CCS3.3用起来的感觉比MDK差,不知道是不是没找到方法,没有回退浏览

网友:
虽然用的不多,但是感觉还可以...速度跟电脑配置有关吧

网友(2014-04-11):
用一段时间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