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3-12-28):
从一台热转印机拆的,控制板是一块可以手动调节温度的电路

网友:
就是个热敏电阻嘛,长得和1N4148似的.

网友A:
1N4148也可以做温度传感器的

网友:
这个电磁炉里用得比较多。

网友:
你测测电阻。是10k

网友:
MF58型热敏电阻

网友:
电磁炉的测温,,,我看到的都是这种的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4148也可以做温度传感器的

3楼正解!二极管可以做温度传感器。

网友:
这个嘛 不认识 IMR

网友:
,追估3950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4148也可以做温度传感器的

温度升高,反向漏电电流增大是么???

网友(2014-01-28):
PTD热敏电阻

网友:
基本器件皆可作为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升高,反向漏电电流增大是么???

正向压降也有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