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内部的ESD用的二极管,是否可以用于把电平箝位在Vcc+0.7V?

楼主(2013-12-29):
LGT的datasheet  49页,有下面这个图:
我的理解是:Pxn的输入电压大于(Vcc+0.7)V,d1导通,Pxn输入电压低于 -0.7V,d2导通。
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从地到Pxn有0.6V的二极管压降,d2是导通了。但从Pxn到Pin4(Vcc)没有出现0.6V的二极管压降,d1没有导通?还是LGT内部有自己的Vcc?

网友A:
那种是ESD二极管,特性和普通的二极管有很大的差别, 反向导通是需要很高的瞬变电压(如静电这样)
反省导通后,呈现非常小的低阻特性, 将静电能量从就近的电源上释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是ESD二极管,特性和普通的二极管有很大的差别, 反向导通是需要很高的瞬变电压(如静电这样)
反省导 ...

从图中来看,不是这样的用法,是正向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图中来看,不是这样的用法,是正向导通就可以了。

嗯,你说的对,此芯片的esd power,和i/o的power不是直通的。

楼主:
我用12V电源串联一个51K的电阻,连接到io口,测量到io口的电压真的是5.5V,看来高电平可以接入io口,前提是有串联的电阻,避免大电流进入io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12V电源串联一个51K的电阻,连接到io口,测量到io口的电压真的是5.5V,看来高电平可以接入io口,前提是 ...

是这样, ATMEL的同样也是,我们也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 ATMEL的同样也是,我们也有测试过。

如果外围设备输出的电压大于5V,可以不经过光耦,通过串联200K的电阻,直接输入LGT的io口,这样应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串联电阻后,加上箝位二极管,这样更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阻后,加上箝位二极管,这样更保险!

楼上我测试过,内部的ESD二极管起到了箝位二极管的作用了。

网友:
同样关注,类式的这种内部结构是否都可以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