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500元RMB反汇编NUC130RE3AN-LQFP64,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12-29):
悬赏500元RMB反汇编NUC130RE3AN-LQFP64,请高手帮忙

手头上有一个 NUC130RE3AN的Bin文件,是以前工程师留下的。现在需要修改一个地方,谁能提供反汇编程序,不胜感激。要求反汇编后能编译,最好校验和和以前的一样,避免出错。QQ:41184694。   或者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反汇编工具也可以,谢谢。找了2天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好象少了些"0”吧

网友:
估计很悬,反汇编很费时间的!加2个零也不一定有人办,还要校验一致!

网友:
新唐的加密貌似搞不定

网友:
反汇编非常的浪费精力和时间的,而且要看环境的,如果只给bin文件没有原理图和工作原理配合,反汇编更是让很多人头大。
说实话,感觉至少价格少了一个零还不够啊

网友:
新唐做得很成功了啊!有人要破新唐了,出名了!

网友:
我觉得反汇编出来,就不如直接写一个出来了。

楼主:
看了这么多人回复,很高兴。由于这个程序算法比较复杂   所以重新写浪费时间,老板不愿意啊。如果有人能搞定 ,价钱可以商量

网友:
很奇怪之前的工程师为啥没有留下代码。

网友:
加两个零再 x2,我找我们这儿新唐的 FAE 帮您搞看看...

网友:
用pc-lint不行吗  话说我也没有反汇编过  这行是不是水很深啊

网友:
16K以上的代码哦,没有两万以上谁愿意去反汇编呀

网友:
修改的地方很小,只是参数的话,直接改BIN文件就简单一些了。
如果要求反汇编后能编译,你们还是放弃了吧。

网友:
我接。不过要求添2个0

网友A:
加2个0我也可以接,甚至可以给c代码 ̄▽ ̄

可以用IDA Pro分析,不过汇编看起来可不容易。不上万估计没人会接。

网友B:
把这500给前工程师吧, 请他改好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2个0我也可以接,甚至可以给c代码 ̄▽ ̄

可以用IDA Pro分析,不过汇编看起来可不容易。不上万估计没人会 ...

加2个0  出C代码?   如果你真能达到这个标准  ,也可以啊。时间?成功率?

网友:
楼主,5000的话我给你出一个反汇编引擎

网友C:
看到LZ在另一个网站悬赏,已经有人把赏给领了。

网友D:
http://bbs.21ic.com/icview-666986-1-1.html

这个程序里面  第6脚 在外面接了一个 1wire的加密芯片,能否修改把这个加密芯片去掉,
可以的话,愿意再加一个0,出 5000RMB,就当是帮帮忙

价格不错

网友:
解密还不如找人写,不过这个钱只够写个标题

网友:
mark一下,如果一定要死磕,也不是不可能,不过500就太过小意思了,你还要反汇编到能正确编译出一样的目标码,这可是体力活。

网友:
这个价位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
加一个0肯定不行,两个0都要看难度,你这是没办法开价的,最起码阐述一下什么DD,完成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LZ在另一个网站悬赏,已经有人把赏给领了。

真是有不要钱也不要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500给前工程师吧, 请他改好给你

这个想法靠谱。 解铃还需系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21ic.com/icview-666986-1-1.html

这个程序里面  第6脚 在外面接了一个 1wire的加密芯片,能否 ...

接的加密iC是SOT23-3的,有点像是ATMEL的。每个产品的加密iC不通用  ,可能使用了唯一ID号验证,如果有意接项目的话,我们可以协商签订一个协议。

网友:
很好奇以前的工程师干嘛只留下一个bin文件,没有原理图,没有代码,抄的就说是抄的,不丢人

网友:
楼上应该是正解

网友:
抄板,鉴定完毕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抄板,加偷出B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2个0  出C代码?   如果你真能达到这个标准  ,也可以啊。时间?成功率? ...

成功应该没问题的。时间的话要看具体情况,包括文件大小,功能描述等。具体可以发邮件到 本用户名@163邮箱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