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芯片

楼主(2013-12-29):
各位好:
     有人用过RF射频芯片,将其传输距离控制在2米以内的吗?射频芯片的频率没要求,只是对距离有要求。如果有,麻烦告知一下,什么样的射频芯片合适,谢谢。

网友A:
2米,近距离通信,RFID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近距离通信,RFID可否?

13.56Mhz的吗,那不行呢,距离太短了呢,至少也要1m呢,你看还有其他的吗,谢谢。

网友B:
呵呵,有时候高频匹配电路没有弄好,通信距离就差不多一两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时候高频匹配电路没有弄好,通信距离就差不多一两米。

但应该会不稳定,或者一致性不好呢

网友C:
输出功率调低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功率调低点呗

有对应的芯片介绍以及频段介绍吗,谢谢

网友D:
价格有什么要求?我用的2元。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有什么要求?我用的2元。X宝

价格保持在2元以下是最好的,你用的什么具体型号有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对应的芯片介绍以及频段介绍吗,谢谢

发射功率不是都能调吗?RF我就用过CC2530,看来对你的需求太贵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价格保持在2元以下是最好的,你用的什么具体型号有吗?谢谢

24L01,是邦定的。
邦定的质量你也明白,我买了10个样品,有一个不好用。
你在X宝上找24L01,销量排,前几家里找吧。人家没写是24L01,但买回来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L01,是邦定的。
邦定的质量你也明白,我买了10个样品,有一个不好用。
你在X宝上找24L01,销量排,前几 ...

好的,你测试过距离吗?

网友E:
BK2423吧(无线键盘鼠标上用量最大的),把功率降低(无线键鼠对码时就是这样干的),很轻松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距离10米内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BK2423吧(无线键盘鼠标上用量最大的),把功率降低(无线键鼠对码时就是这样干的),很轻松达到你的要求 ...

好的,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
2KM是什么情况下,如果是可视情况下,1.2k   可以实现这个距离的RF芯片很多,包括SI4463 SX1276  AX5043 A7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