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c语言的.H文件怎么生成的呢

楼主(2013-12-29):
请教个问题,c语言的.H文件怎么生成的呢?难道我们只能用别人现成的吗?

网友:
表示很无语!!!!

网友:
用别人的和自己编辑都可以。

网友:
是通过键盘手工生成的

网友:
4楼说得对!

楼主:
哦,就这么简单啊。那这个.H是不是就是子程序的集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就这么简单啊。那这个.H是不是就是子程序的集合啊?

头文件一般包括宏定义,各种类型的定义,函数的声明,变量的声明,内联函数的定义。
从没听说过子程序集合这一说的。一般程序都在.c或者lib中。

网友B:
差不多就是一些定义之类的,你可以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一般包括宏定义,各种类型的定义,函数的声明,变量的声明,内联函数的定义。
从没听说过子程序集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是一些定义之类的,你可以打开看看

网友:
把后缀名改为.h就生成了

网友:
.H文件不是生成的,是你根据自己想要定义的。只是后罪名为.h,这个文件里主要是放宏定义以及接口函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就这么简单啊。那这个.H是不是就是子程序的集合啊?

给你简单总结一下:

一般一个C文件要搭配一个H文件,两者文件名相同,如 UART.c对于UART.h  ,其它函数通过#include"UART.h",来调用UART.c里面定义的函数和变量

H文件里面是对同名的C文件里面内容的声明,C文件必须include同名的头文件,一般C文件需要用到的其它头文件(比如stdio.h),也在H文件里包含,见下面的例子

头文件一般要写成条件包含,这样在重复包含时,编译器自动把已经包含过的文件忽略掉

#ifndef __XXX_H
#define__XXX_H

#include <stdio.h>
.....
#endif

C文件里面写好的函数,要在对于的H文件挂个名,叫其它包含这个H的C文件知道这个函数的存在

H文件就像一个销售部,C文件是生产部,客户了解一个公司的产品都是从销售部了解的,不会关注他是怎么生产的;另一方面,销售部挂的东西,都是根据生产部来的,两个文件的关系基本可以用这个来比喻

C文件里面定义的全局变量要在头文件里面加extern 声明,叫其它包含这个H的C文件知道这里还有个全局变量

H文件里面可以定义宏,什么是宏?  看--> #define  LEDBLINK()  PORTA ^= (1<< LED)        C文件直接使用LEDBLINK();  编译之前会用PORTA ^= (1<< LED) 来进行替换

其它结构体也是要在H里面定义类型,但是必须在C文件里面例化

网友:
长得挺好看的

网友:
楼上的楼上很详细.  h不实际进入最后的二进制文件, 如果进入了, 说明代码放得不合理.
h负责告诉编译器哪些东西长啥样, 在内存如何分布,哪些东西会在晚些时候链接进来. (链接前就要知道尺寸, 内存分布)

用手敲出来的

网友D:
撸主的C语言有待提高

网友:
自己建个文件,xxx.h,就可以了。

网友E:
.h未必是手工生成的
甚至于.c都未必是手工生成的
根据某些外部数据自动生成.c,.h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强调手工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未必是手工生成的
甚至于.c都未必是手工生成的
根据某些外部数据自动生成.c,.h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跟你想到一块去了,最近在看linux源码,看到老多自动生成的.h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简单总结一下:

一般一个C文件要搭配一个H文件,两者文件名相同,如 UART.c对于UART.h  ,其它函数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的C语言有待提高

我不会呢,学习中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F:
头像中的妹纸不错

网友:
.h基本分2大类,一类是编译系统自带的,一类是用户代码生成的。

编译系统自带的基本可以在help或者使用手册里找到解析,使用系统资源必需调用其.h

用户代码生成的.h规范一些可以如楼上几位所示,但C语言平台规则比较宽松,在里面放子程序也是可以的。

如果想写比较规范的.h,可以去简单学一点C#或者C++,看他们自动生成代码时候.c  .h 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也想说头像不错

网友:
我再顶一下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像中的妹纸不错

网友:
提问前 please 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