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25的PWM频率怎么这么低啊?

楼主(2013-12-29):
不分频,用示波器读取PB1脚的方波信号才3.88KHz,请问如何才能提高频率啊?谢谢

网友:
你想要多高啊?1MHz/256=3.88kHz,没问题啊

网友:
你想要多高啊?1MHz/256=3.88kHz,没问题啊,把主频提到16M就有16M/256=62.5k的PWM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多高啊?1MHz/256=3.88kHz,没问题啊,把主频提到16M就有16M/256=62.5k的PWM频率了 ...

就是说最高只能62KHz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最高只能62KHz了么?

应该还能用PLL作为PWM时钟源,不确定,你查datasheet吧
tiny26肯定是可以的,64M/256=250kHz, tiny25如果可以的话应该类似吧

网友:
时钟频率越高PWM频率可以越高
PWM分辨率越低,PWM频率可以越高

网友(2017-11-03):
10K的频率,如何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