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用“与”进行位判别操作易不易受干扰?

楼主(2013-12-30):
u8 i;//i 是一个只是保存在内存中的一个变量,与外部端口操作没有任何联系
void main(void)
{
     //执行其它操作
     if (i & 0x01)
     {
            //执行这里程序
     }
}
在假定程序没有任何BUG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i 的第0位会受到干扰由0变成1?(即单片机的内存数据会受到干扰而影响到某个变量的某个位值或整个变量的值改变)

网友:
应该还会有这个可能吧,想点办法保证重要的那一位

网友:
如果你不是宇航级别, 我想你不必太在意. 否则你怕是要考虑硬件仲裁了.

网友:
事情往往和你预计的不一样,
无论事实还是经验都告诉我,别盯在这儿,肯定是还有你没发现的错误,

网友:
看你这个条件判断的里面的事情的重要性了,像如果这个判断里面是汽车的刹车或是油门动作的事情,那这个程序的安全性只有20%左右,这个时候要考虑的是做备份检测或校验检测,不是单一的与一下,然后判定这个条件。  一般性的,干扰成功的概率也小,不用太在意了吧! 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