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c02容量问题

楼主(2013-12-30):
请教24c02容量问题
根据1KB=1024B,2KB=2048Byte=2048*8bit,那2K是256个8bit
AT24c02数据手册上说内部分32页,每页8B,共256B,那AT24C02只能存256个数,一页存8个对吗?

网友:
应该是每页8个BYTE  共256个BYTE

网友:
应该说是能存256个字节,而不是256个数

网友A:
256byte。每次页写最多接受8byte。02是eep。没有分页的概念。

网友:
256BYTE,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6byte。每次页写最多接受8byte。02是eep。没有分页的概念。

有分页码的。跨页要从新写地址。

网友(2014-02-16):
24c02楼上说得对 第一页0-8B 如果你从第6B写入3个字节的1 影响的是6,7,0 这就叫卷页

网友:
24C02有16byte和8byte每页2种,使用时注意,
24c02总共可存256byte,
1byte=8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