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个STM8的脱机下载器

楼主(2013-12-30):
接近年底了,公司也没什么事,产品都被改成STM8,即好用又便宜,所以准备自己动手做一个脱机下载器。仅当学习用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

初步想法:
1、先在STM8S003上试验。
2、使用STM32F103RBT6作主控芯片。
3、将下载器配置成U盘,初步定在8M。用于存储hex,和s19文件。
4、2.4寸的液晶屏。
5、再移植个emwin,如果内容充足再移植个ucos.

今天动手画板,以后不断更新。成功后附上源代码。希望不会难产。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有什么好点子吗?

网友:
打算一直关注你..

网友B:
支持。

还移植EMWIN和UCOS?

网友:
顶一下,支持。是否会考虑搞成无线下载?

网友:
不错,希望楼主坚持到底。

网友:
两年前见过那东东,也是有人自己做的

网友:
这货,给楼主提供个信息
在21IC那边,有个家伙专业搞这个,靠这个吃饭,卖产品
关键字   mcuisp

网友:
不错的想法,我看见过ST本身就有一个类似的产品。做得蛮不错的。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一定会太监得。出发点就只是为了度过这段无聊的时间。等一忙起来,或者兴趣转移,肯定就太监了

网友:
要是单纯使用,不是商业性的 ,研发这个太浪费精力,不如买一个。

网友:
终于 可以 评论了 ,顶一个

网友:
支持一下,ISP模式??

网友:
要是可以搞得到JTAG协议就不错。

网友:
楼主要真做,可以约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有什么好点子吗?

点子是有的哦,请看更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

还移植EMWIN和UCOS?

主要是为了学着玩的。

楼主:
前天两感冒,一直没有更新。板子早就回来了,并且测试调试过。进展并不是很顺利,重重困难都克服了,这还得力于论坛帮助。

对于SWIM协议来说,由于硬件设计并未过多的考虑,造成实现SWIM协议相当困难,当时想过用定时器做延时,或者用汇编作精准延时,但毕竟HSI的时钟过快,在通过定时器作延时来产生时序能收到正确的ACK,但是通信总是不稳定。在论坛里搜了看到之前就有人用定时器和DMA做的,看了下方法相当好。使用定时器的PWM输出和PWM捕获再通过DMA传输,速度快稳定性高。并且有参考代码。只是硬件需要改动,一系列的跳线后重新测试。可以读写STM8的内部寄存器和FALSH了。(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只有CH1和CH2有PWM捕获)

对代码进行了修改:
1、改成swim高速模式
2、将延时10ms来确保写完成改成了读寄存器来确定对FLASH编程完成,提高速度。
3、将TIM3,TIM4改成了TIM1和TIM2(主要在硬件设计时没有过多考虑,怎么好跳线怎么跳的)

可以读写FLASH后就要烧录文件了,将板载的W25Q64配置成U盘,格式化成FAT格式,使用FATFS来读取hex,bin,s19文件,并将其烧录至STM8中。经过奋战现在实现了:
1、将W25Q64配置成U盘(硬件设计缺陷,使用模拟SPI,速度相当慢)
2、实现BIN文件的烧写,擦出、烧写、校验总时间大概在1.5-2s之间(8k)。
3、实现hex文件的烧写,总时间大概在2-2.5s之间(8k),因为hex。
时间是自己用眼观察的,不具有。
因为hex需要转换,本想是将整个文件转换成bin文件然后加载bin文件烧录,但是总觉得有些冗余。
s19格式的文件暂未实现,以后有时间继续实现它。

功能暂且实现到这,刚刚驱动好TFT,正准备上STemwin。祝我好运吧。

楼主:
先上两个图。

楼主:
被电脑识别的W25Q64

网友:
期待着lz成功后出套件

网友:
这个想搞个,就是不会

网友D:
恭喜楼主。我有做计算机+下位的机的,脱机没做。S19格式很容易解的。我有S19部分的代码,如需要可以回帖。

网友:
严重关切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电脑识别的W25Q64

支持,好东西,现在STM8S 是最具性价比的MCU ,用的人很多,
支持楼主。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正准备玩STM8,期待LZ的大作

楼主:
感冒难受。
当我把STemwin移植上来时,我发现我注定实现不了什么功能,STM32F103RBT6的20k的ram所剩无几。而ROM也只剩不到10K。只给STemwin分配了6K的RAM空间。
这就造成好多控件无法实现功能。比如在DROPDOWN的控件里增加项目只能增加3个,而且只能用1个这个控件。并且在EDIT框中只能输入不超过10个字符。完全没办法发挥。又到了怎么省怎么写。和公司 产品一样,为了节约成本。能在8K的mcu上写出功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如何优化代码上。一点点的细节都会用上。如循环用递减可以减少ROM,将带条件的while改成do{}while也会省点ROM。(只针对KEIL我所用的版本中)所以又遇到代码写不下时头很大。

所以准备修改方案。但是我在楼主位所提到的功能算是基本上实现的,虽然实现的有点粗糙,但还是实现了。下面先看两个小视频。一个视频带了进度条功能,但是速度打折扣了,另一个不带进度条,速度还是挺快 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4NjIwODU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4NjA5Njgw.html

由于手上仅有STM8S003所以现在只对该器件进行了测试。代码中有些限制,等公司有STM8S005用上时再对此芯片进行测试。加上RAM不足,选择芯片的功能还没有增加。

还要说上一句,这界面设计我还真不在行。搞了半天也没配好色。就先将就着吧。

楼主:
第一期就先告一段落,至少我没食言。楼主位提到的都实现了。先上工程。权限较小,只能传分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我有做计算机+下位的机的,脱机没做。S19格式很容易解的。我有S19部分的代码,如需要可以 ...

把它留下吧,正好需要呢。

楼主:
做这个主要是为了玩EMWIN。但是根本就没开始就结束了,所以准备改版。
1、电路上增加蜂鸣器。
2、W25Q64使用硬件SPI
3、可编程输出电压
4、将STM32F103RBT6换成RCT6增加到48K的RAM和256K的FLASH.
5、软件上实现器件可选
6、设置管理员身份。可禁止和使用U盘、设置烧写次数、加载烧写文件等功能
7、支持EEPROM的擦出和烧写。
然后一个检查文件大小和芯片FLASH匹配,不过对于HEX文件我是边转换边烧写的,所以这一点不知道怎么查实际的代码量。只能在烧写过程中判断是否超出该芯片大小喽。希望能够讨论。

以上功能可能实现时间比较长。主要也是时间上的问题。可能要慢慢来了,因为大板和买芯片要等公司大板和采购才行。

网友:
改成烧写BIN文件会不会好实现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这个主要是为了玩EMWIN。但是根本就没开始就结束了,所以准备改版。
1、电路上增加蜂鸣器。
2、W25Q64使 ...

我擦,LZ你牛啊。求抱大腿啊

网友:
嗯嗯,楼主继续加油.  21IC那边那个MCUISP,靠这个发财了,你赶紧弄个出来,大家来团购

网友:
非常好呀,谢谢楼主

网友:
再次支持lz的无私奉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它留下吧,正好需要呢。

请看附件.VC6的部分代码.

网友E:
支持下。有原理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这个主要是为了玩EMWIN。但是根本就没开始就结束了,所以准备改版。
1、电路上增加蜂鸣器。
2、W25Q64使 ...

楼主牛!请问配制字如何烧录呢?大容量的会有什么区别吗?有烧录的协议资料吗?

网友G:
下载器要什么 emwin。。。稳定好用就ok了。。。

网友:
支持lz开源共享!学习了~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楼主,SWIM实现了对芯片读保护的操作吗?能否实现用SWIM复位芯片运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下。有原理图吗

原理图是有的。不过在公司电脑上呢。我人已加营。明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器要什么 emwin。。。稳定好用就ok了。。。

呵呵,这个我知道,做这东西主要是为了玩。更主要是没玩过emwin所以乘机练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牛!请问配制字如何烧录呢?大容量的会有什么区别吗?有烧录的协议资料吗? ...

大容量和小容量我暂且没有试验过。但是烧录首地址都是一样的。
SWIM协议你网上搜一下,有部分中文翻译的。翻译的部分就是重点。
而FLASH的一些寄存器配置则需要看STM8的FLASH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楼主,SWIM实现了对芯片读保护的操作吗?能否实现用SWIM复位芯片运行?谢谢 ...

SWIM内部有命令的,可以通过命令适放芯片使CPU运行。

楼主:
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更新了吧。。。

年终没奖金。

年终没奖。

年终啥都没。。。。

修改了电路,并且重新调试过了,FLASH用了硬件SPI,速度大增啊。

使用EMWIN占内在太大。真有些吃不消。。

这两天时间就设计了个键盘,本来键盘准备设计成前面一副这个样子的。。。

但是放到硬件上,就面样了,显示不全。。。。

暂时就搞成下面这个样子的。

楼主:
电路改进如下:不过还只是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附件.VC6的部分代码.

非常感谢你的软件。我研究研究。

网友:
挺漂亮的,上机位不行,不然咱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2014-02-14):
楼主要带领大家动起来啊

网友:
楼主我要一个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结果?可以的话能否做一个Kinetis的,急需呀!

网友:
记下来先

网友:
进行的咋样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一定会太监得。出发点就只是为了度过这段无聊的时间。等一忙起来,或者兴趣转移,肯定就太监了 ...

请问st的stm32f439的iic有没有残疾 还有439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没结果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赞一个

楼主(2014-03-16):
我做的玩的东西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有兴趣。本来是不太想更新的。因为过完年真的忙死人了。。。

虽然忙,但和老板讲工资,老板说我做人是讲原则的。。。

就像老板说的,做人是要讲原则的,所以花费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做出一个在玩方面来说还算满意的编程器。

如果想要专业的编程器,实质上还是去买一个比较好。毕竟商业的和业余的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但商业的不提供原代码啊,如果你想用SWIM升级产品,我这点东西还是能帮上点忙的。

额。。费话还想说两句。算了,等以后有什么好想法什么的再说吧。。

先上两个效果图,原码和电路及PCB稍后就上。。

楼主:
图片没有描述,今天天气好,上传完后想出去溜溜。。

楼主:
首先,不好意思,我没想到图片这么大。第二,我英文水平有点。。。所以上面的什么语法错误还是拼写除错误神马的请多见谅。

网友:
password error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很犀利,年终没奖金,换个好公司

网友:
界面做的很漂亮啊!!!

顶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玩的东西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有兴趣。本来是不太想更新的。因为过完年真的忙死人了。。。

虽然忙,但 ...

坐等代码和PCB; 虽然我基本不用STM8S;
但还是得向楼主赞一个!

网友:
坐等资料防造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OTUxMzAw.html

简单的拍了一下。

楼主:
视频当中有一个BUG进入烧录模式时SETTING键并没有立即无效。

编程器没有实现EEPROM的擦除,也没实现可编程电压输出。

编程器分两种模式,一个烧录模式,一个管理员模式。

开机不用输入密码直接按ex键进入烧录模式,此模式下setting键无效。即无法设置。只能烧写,烧录完设定好的次数后无法正常烧写。

开机时输入正确密码按OK键进入管理员模式,setting键有效,可以选择烧录文件、芯片型号、是否使能USB,修改密码和该烧录文件的烧写总次数。

在主界面上显示了USB的状态,电压状态(未实现),烧录总次数、本次开机后烧录的次数,选择是否擦除eeprom(未实现)是否擦除FLASH后编程(理该上应该勾选上),及状态显示,和开始按键。

楼主:
先上编程器的电路图和PCB文件。源代码有30几M。我只能上传16M的文件,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外链。。。。

网友:
楼主威武,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上编程器的电路图和PCB文件。源代码有30几M。我只能上传16M的文件,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外链。。。。

顶楼主,是否还有PCB,想直接买一个。

大文件可以分开压缩,然后一个一个上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上编程器的电路图和PCB文件。源代码有30几M。我只能上传16M的文件,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用外链。。。。

PCB和SCH是什么软件,下载后是.PcbDoc文件,没法打开哦

楼主:
整个工程都在这了。希望对大家有用吧。要声名的是:

由于年后相当忙S19格式还是没有加上。
部分功能并没有完成。
并未加入所有型号,可自己在以下的结构体变量中增加自己的型号信息即可。

根据手册32K中等容量的STM8芯片FLASH页地址应该是512B,但是经过实验表明STM8S005K6页地址128。我只试用过003 和005。所以如果你所使用的芯片不能正常烧写,请将variable.c文件中的芯片型号所对应的结构体中页地址改成实际的页地址,否则无法烧录。
结构体是这样的。
typedef struct
{
        int         Page;                                                        //页的大小
        int  EepromNum;                                                        //eeprom的大小
        int  EepromAddr;                                                //eeprom的起始地址
        int  ProgramNum;                                        //flash的大小单位kb
        int  ProgramAddr;                                        //flash的起始地址
        char *FileAddr;                                                //未用到
}MCU_INFO;

每个芯片对应的数据是这样的。
MCU_INFO STM8S_xx[]=
{
        {64  ,128, 0x4000,  8, 0x8000,0},    //STM8S003F3,
        {64  ,128, 0x4000,  8, 0x8000,0},    //STM8S003K3,
        {512        ,128,        0x4000,        32, 0x8000,0},    //STM8S005C6,
        {128        ,128,        0x4000,        32, 0x8000,0},    //STM8S005K6,
        {512        ,128, 0x4000, 64, 0x8000,0},    //STM8S007C8,
        {64  ,640,        0x4000,         4,        0x8000,0},    //STM8S103F2,
        {64        ,640,        0x4000,         8,        0x8000,0},    //STM8S103F3,
        {64        ,640,        0x4000,         8,        0x8000,0},    //STM8S103K3,

我只将STM8S005K6改成了128(第四行第一个)其它的没有测试也没有修改。所以还请注意。。

楼上所说的视频中的BUG也被修复。。至于编程器是否稳定我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PCB和SCH是什么软件,下载后是.PcbDoc文件,没法打开哦

用的是DXP2004的。我这只有个把个空板。做了一个完整的我自己用的。网上也有这种产品卖的。价钱可能贵点。但是绝对专业。

楼主:
本来是想加个DA实现可编程电压输出。
加上配置选项字节和EEPROM的编程。

但是时间太久,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暂时放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DXP2004的。我这只有个把个空板。做了一个完整的我自己用的。网上也有这种产品卖的。价钱可能贵点 ...

好的,我打开试试。
先谢谢了。

楼主:
下载请移步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131-1-1.html

网友:
不错,必须帮顶一个

网友I:
楼主在广州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广州哪里呀?

我在江苏常州哦。

网友:
我看到你的图片上的本子上写的广州,还以为你在广州呢?

网友:
本想买一个的,后来改方案了。标记下,需要时再来看看

网友(2014-04-18):
lz  牛逼 顶一个  学习了

网友:
lzh腻害啊  谢谢分享

网友(2014-07-02):
楼主还有空的PCB板子吗?我在无锡

网友(2014-10-05):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量产好工具啊  加油

网友:
收藏了,再给楼主顶一下

网友(2015-05-18):
标记下,以后也许需要做下载器,到时好参考

网友J(2015-08-08):
值待你的作品,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值待你的作品,关注中!

很早的事情了,请移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131-1-1.html

网友K(2016-06-01):
引用 楼主:
下载请移步到: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131-1-1.html

楼主,我按你资料搭了个电路,现在是屏幕显示正常 触摸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看哪个keboard有个回调函数进了输密码那里就不会被执行了。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
牛叉呀,这个要仔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我按你资料搭了个电路,现在是屏幕显示正常 触摸没有反应。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看哪个keboard有个 ...

你可以看看有一层楼有解决这个问题。